[导评] 金田GF31H 64G MLC优盘翻车现场

楼主(2020-05-19):
最近要用几只大容量优盘,那一体机备份系统就达23GB之多,由于试用过金田MLC优盘,这次特地选择这家店拍了GF31H型的64G   MLC优盘,可收到货却发现盘全是满 的,格式化也不行,用量产工具也不能量产,这可能是把别人退回来的货直接发我的。要说出厂就这样不大可能,怎么也要测试下吧,收到货联系客服至今还没人在线,一直是机器人,这品牌各位要慎买了。再个一插到USB接口,一摸外观就是热的,这货这么高的热量呀?原来试用过的32G MLC没这样的事,可惜同事外调送他了。
这能有点品相的MLC还真难找,大品牌注明MLC的特贵,一些高手自制的外壳丑得要死,前段时间火过的雷克沙买了两只,一只一插上就缩进去了,这旋转式的用塑料外壳太次了点,用不久都会有此类问题,第二个退了后也不敢再买了。

网友:
无奈128GB67元的不香么?再也不相信大品牌了,闪迪也照样发热严重。

网友A:
这批应该还是PS2307+东芝UFS的盘,个人去年也撸过一只,至今还正常用着。

另外雷克沙的那批MLC的U盘,还是挺香的,如果板型和外壳不喜欢不好用,可以搬板,前段时间刚帮一坛友搬板了一批。

颗粒都是MLC的,有正片,也有大S AL片,坛友撸了一批,有的贴3280,3281了,有了贴46en改固态了。

我还要替DIY U盘正名,我有时候为了成本和拆装方便考虑,喜欢用金士顿G2的旋转外壳,无损拆装N次也没事,但其实现在能买到的DIY的外壳有很多种了,不喜欢可以换的。

金田用的这款外壳,也有的卖,只是安装的时候,需要打胶,稍微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批应该还是PS2307+东芝UFS的盘,个人去年也撸过一只,至今还正常用着。

另外雷克沙的那批MLC的U盘,还是 ...

买个优盘还要这么折腾真不划算呀,金田做工等比雷克沙差远了。

网友B:
雷克沙的头自己缩回去是因为你拆过,里面的小机关极为坑爹,拆过就很可能卡不住。
另外,金田的客服回复是慢,如果让他们立刻回复,你只能选退货,他们才会冒泡

网友:
高手自制的外壳丑得要死...不是很赞同,无奈的还可以的.就是看不到灯,金田这家我买过4个 2个32 2个64 都是东芝颗粒,测速也符合,基本就考连戏剧挂手机看,烫是很烫..不过性价比还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克沙的头自己缩回去是因为你拆过,里面的小机关极为坑爹,拆过就很可能卡不住。
另外,金田的客服回复是 ...

雷克沙的那个板型的U头设计确实很坑爹,据说长时间用,U3容易接触不良。
还是普通的U3的头子靠谱。

网友:
嫌外壳不好,自己买个cnc磁吸外壳装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克沙的头自己缩回去是因为你拆过,里面的小机关极为坑爹,拆过就很可能卡不住。
另外,金田的客服回复是 ...

你如果是卖家这么武断就不得了,我收到插上电脑说试下就那样,根本没拆过的。另一只一直正常。软件能检测出芯片和闪存没必要拆。几年前买过KST的推拉式U盘,用了两年也是有时锁不住,但那质量比雷克沙强N倍了。这次看到这个旋转式本来心中就没谱,没想到第二只就中彩了。

网友:
謝謝分享 之前论坛评测的就是这牌子。

网友C:
gf31多是ufs,这个你确定可以量产么?反正我一直没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gf31多是ufs,这个你确定可以量产么?反正我一直没敢动。

根本使用不了,量产更是不能。现在N年没量产U盘了,感觉用处不大了。

网友:
以前中奖那个金田32G还可以

网友:
竟然到手就不能用

网友:
一些高手自制的外壳丑得要死

别吧,上次在无奈家买的旋转金属外壳挺精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使用不了,量产更是不能。现在N年没量产U盘了,感觉用处不大了。

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可以量产的 只你没找对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