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鑫谷矿电GP1350G嫌风扇噪音大,想折腾改造,不小心短路烧了,大家分析下烧的哪点?

楼主(2020-05-19):
这个矿电风扇噪音大,看网上有人说这个没温控,有人说换风扇,有人说风扇直接接5V,我也想改造下试试。
想先量量风扇电压看看有没有温控,就一个手拿万用表接触风扇的线的两点。
结果不小心这两根风扇的红黑线短路了,听到啪一声有点糊味,再上电风扇也不转了。
不知道烧的哪点,请大家帮指点下。

网友A:
明明是红线掉了,脱焊。

网友B:
这都能短路,你还是放弃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红线掉了,脱焊。

不是掉,红线焊点是藏在里面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短路,你还是放弃修吧

一个手扶着两只表笔确实很难操作啊

网友:
建议放弃吧 原本你可以把风扇改成大4P 电源输出供电 这下短路 慢慢排查 技术差的话不建议修了

网友:
这都能短路,别折腾了。。。直接外接取电给风扇吧。。。前提电源没坏

网友:
小心触电,重新买一个吧,等会碰到别的高压电路就危险了

网友:
尽量把烧毁的芯片去掉,如果已烧毁芯片没啥发热不用管,从其他地方给风扇取电,网上那应该有内置温控探头12厘米风扇,不是主板上四线风扇,买一个替代楼主定速风扇。

网友:
要先观察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既然听到声音了,肯定有炸掉的地方。

网友:
鑫谷的这款矿电 是高端系列昆仑的缩水版,板型都是一样的,修基本可以放弃了,全桥LLC的结构没那么好修,网上修一下100块起步,不如重买个

网友:
LLC结构的电源特容易炸管,跟以前的双管正激或老式半桥的很不一样,小白别没事去瞎折腾

网友:
 ,电路保护了,骚年,断开电源,再重新插,就正常了,骚年。保险起见,清理电路板正反面的灰尘。

网友:
   这个非常好修吧,骚年。

网友(2020-08-19):
你这个带温控的,有可能是温控的三极管烧了,风扇插头右边拿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