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扩展C盘空间

楼主(2020-05-19):
电脑用久了,原来操作系统所占用的C盘变得拥挤了,时不时就弹出框提醒C盘空间不足。我操作系统是win7。点击桌面 计算机图标 右键,显示C D E 盘符和容量,在每个盘符上点击右键可出现菜单,扩展卷,压缩卷,删除卷,命名等。使用扩展虚拟磁盘的规则是只能占用你所用欲扩展磁盘的紧邻右侧的空白磁盘空间。假设有C D E三个盘符。压缩D盘一半空间,这时显示顺序为C D 空白空间 E。C盘点击右键菜单,扩展卷呈灰色不能操作。方法1,把D盘删除,空白卷命名为D,这时点击C盘菜单扩展卷已经可以操作。2,索性一开始删除D盘使其变成空白卷,这时点击C盘扩展占据完整D盘空间。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是一个简单易用且免费的无损分区软件,作为无损分区的领导者,在它的帮助下,您可以无损数据地执行调整分区大小,移动分区位置,复制分区,快速分区,复制磁盘,合并分区,切割分区、恢复分区、迁移操作系统等操作,是一个不可多得分区工具。它不仅支持 Windows XP/2000/WinPE,还支持最新的Windows 7/Vista和Windows 2003/2008。不管是普通的用户还是高级的服务器用户,分区助手都能为他们提供全功能、稳定可靠的磁盘分区管理服务。分区助手的最新版本是完全可以运行在Windows 10/8/8.1和Windows Server 2012/2016/2019系统上。

网友:
DiskGenius

用这个搞

网友:
进来看下,水下帖子。。

网友:
硬盘是多大的?
C盘占用多少?
D盘占用多少?
E盘占用多少?
然后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保留自己需要的数据,然后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无损分区扩容,习惯使用PQMagic

网友:
既然时间用久了,就重新分区吧。

网友:
找块同样硬盘,选择盘对盘 在新盘时选择 更改系统盘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