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NENG AN870万用表简单拆测(ZT219之海外版)

楼主(2020-05-19):
ANENG AN870万用表就是ZT219万用表之海外版,简单拆测:

就是相中这个可换头的表笔了

四个鳄鱼夹实测是铁质的

特尖表笔微微有点磁性,可能是不锈钢的。其他接头无磁性

与ZT219合影留念

红绿搭配,干活不累!undefined

最大特点芯片封装圆润

219的使用说明书应该通用

楼主:
电压电流简测:

一.交直流电压简测:

上面图测试所用的电压源

二.直流电流简测

上面图测试所用的电流源

网友A:
大婶的万用表有一个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的万用表有一个班了吧

都是廉价货,不上档次

网友B:
老哥最近是怎么了,一直和万用表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最近是怎么了,一直和万用表杠上了

疫情当道,转行表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疫情当道,转行表哥

这个表拨盘拧起来是不是比较轻的感觉?

网友:
这是众仪最好的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拨盘拧起来是不是比较轻的感觉?

和61e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疫情当道,转行表哥

拆开看看刀盘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刀盘是否有改善。

现在表不在身边,但是从图中线路看应该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表不在身边,但是从图中线路看应该没有变化。

注意两点:
1、电池千万别装反了,开机发现不对,立马拆电池;
2、刀盘拨片不要移位了,开机发现不对,立马拆电池。

网友:
表笔配件不错。买的219没有那些。

网友D:
感 觉是不是40元左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 觉是不是40元左右的呢?

哪里有呢,要个蓝色的,红绿蓝就齐了!

网友E:
这表卖外国就8.9-9.9美元,在国内要卖160贵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表卖外国就8.9-9.9美元,在国内要卖160贵一倍。

没那么便宜,这个表国外零售在40-50美元,不知道8.9-9.9是什么渠道?如果有,可以搞海淘了。

网友:
电阻量程有200兆欧么,要是有还不赖,用200的档位偏多

网友:
这个表线看的真不赖,使用感觉如何冬天

网友(2020-06-20):
能改锂电吗?干电池怕漏液,镍氢又没法点亮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