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咸鱼50包邮收的中兴8820s路由器,附刷机方法和信号巨好的EEPROM

楼主(2020-05-19):
上周把手上的3个全新的K2P A1黄口版卖掉了,放在家里嫌碍事,顺便回笼下资金。
然后入了几个二手路由器,都是7621主控+大内存的,准备塞弱电箱里当主路由的,无线信号强弱什么的无所谓。
其中就有这个中兴8820S,对原装固件没什么好感,刷机是必须的。但是这货刷机要拆开用ttl才行。那就拆吧

1、整体外观。50包邮没有电源没有包装壳,就一只裸机,外壳上不少伤痕,估计之前也是塞在弱电箱里的

2.背面铭牌,型号8820S,标配电源12V1.5A

3.总共5个有线网口,全部都是千兆口。有个电源开关,这点好评。

4.强势插入,处女膜就这么被我破了

5.拆开2颗螺丝后很容易就能拆开上盖,看着有点烤黄了啊,有那么热吗?

6.内部全貌,PCB是倒装的,芯片和元件几乎全在下面。一会儿给它翻个身

7.看到芯片了,貌似还可以,至少看着密密麻麻的。其实就是一些丝印而已

8.看不清字的是主控7621,另外两个是256M DDR3内存和128M nand flash。7621上面貌似有一层油,看来是散热垫漏出来的,这下真成漏油器了

9.这边2个是2.4G无线芯片7603,5G芯片7612,其中5G配了功放。

未完,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楼上拆机
10.路由器底部是一块扇热片,看这广州应该不是铝的,应该是钢。上面已经一层油渍了,看来真的漏油了

11.最后确认下这个蓝色的USB口,一直没见宣传USB3.0就怀疑是2.0的口子,看了下果然是2.0的

这货已经刷了极路由4/B70的breed和Hiboy的华硕老毛子系统(B70专用版)了,测试了下完全没问题,只不过前面3个白色指示灯不亮了,真好嫌这3个灯烦,不亮更好。
用自己的手机简单测试了下,信号也没网上说的那么差呀,在路由器附近有-29dbm,在隔壁房间(一堵墙)有-60dbm左右。算还可以的了,感觉和K2没有明显区别。K2P已经卖了没法比较了
附上刷机方法:
1、连接好ttl,波特率115200,启动后在putty一直按数字“2”,boot 会引导启动到测试状态中,putty输入账号 zte_wrt  密码 12345!@#$%登录。注意输入密码的时候不会显示任何提示包括**也没有。
2、将下面的B70的breed文件改名为mtdblock1.bin后放入U盘
3、执行命令:cd /mnt/usb1_1 && cat mtdblock1.bin > /dev/mtdblock1 && reboot
4、自动重启后就会进入breed控制台
5、在breed里上传我修改好的eeprom,然后把物理地址修改成你这个路由器原来的物理地址
6、可以随便刷第三方固件了,直接选择B70的固件就行。

breed推荐用极路由4/B70的breed,也就是breed-mt7621-hiwifi-hc5962
breed下载链接:https://breed.hackpascal.net/
附上自己修改的2.4G、5G信号都很好的eeprom,注意刷好eeprom后在breed里把物理地址都修改成你们自己的,默认物理地址都是12-34-56-78-90-12
eeprom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X45OMdDxEqARMW_Pzv6Qg 提取码: 6rmn

网友A:
单说我用过的东西,中兴比华为做工和用料都要好,只是不争气,别喷我

网友B:
啊啊啊啊啊,我也是在咸鱼收的,型号一样,60:mad::mad::mad:,送了个电源

3个全新的K2P A1黄口版卖了多少钱

网友C:
K2P A1买了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说我用过的东西,中兴比华为做工和用料都要好,只是不争气,别喷我

两个都差不多德行的,家用产品都极不稳定,中兴这个路由器做工也没多好,仔细看看你就知道了,看着满满当当好多元件,其实很多都只是丝印,照片里比较容易看花眼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啊啊啊啊,我也是在咸鱼收的,型号一样,60,送了个电源

3个全新的K2P A1黄口版卖了多少 ...

60也不贵啊,我这个属于检漏。现在如果还有的话60包邮我肯定再收一个。

K2P A1黄口版每个250卖掉的,总共750。没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说我用过的东西,中兴比华为做工和用料都要好,只是不争气,别喷我

固件也比华为好,华为的猫高负载死的特别快,没得救,中兴只是反应慢一点,重启就复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啊啊啊啊啊,我也是在咸鱼收的,型号一样,60,送了个电源

3个全新的K2P A1黄口版卖了多少 ...

就当作10块钱买了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P A1买了多少钱啊?

每个卖了250,总共750,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当作10块钱买了个电源!

嗯嗯,是的。
实在觉得亏的话你60包邮转给我好了

网友E:
朋友买了8822全新的,几个小时无线断一次,后退了买歌华链,歌华链和8822比稳定好就是发热比较大,中兴8822无线信号比歌华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买了8822全新的,几个小时无线断一次,后退了买歌华链,歌华链和8822比稳定好就是发热比较大,中兴8822 ...

无线经常断可能是因为热死的。按理来说你说的2个路由器硬件都是一样的,所以理论上不存在发热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买了8822全新的,几个小时无线断一次,后退了买歌华链,歌华链和8822比稳定好就是发热比较大,中兴8822 ...

还有个可能就是8822内存不够用,记得没错的话8822的内存只有64M,可能还是DDR2得

网友:
k2p  现在什么行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都差不多德行的,家用产品都极不稳定,中兴这个路由器做工也没多好,仔细看看你就知道了,看着满满当 ...

没用过中兴的路由器,光猫和机顶盒比华为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中兴的路由器,光猫和机顶盒比华为好太多

我也没用过菊花的路由器,但是身边有人用,都是差评。也给朋友去维护过菊花的路由器,正常的情况下反应很慢,无线还垃圾的要死。

反正对这两家没什么好感。相对来说对菊花恶感更大一些。买中兴这个路由器纯粹冲着便宜和7621成熟的刷机方案去的。

网友:
华为的家用路由没用过,但是之前的光猫是华为的,由于宽带带宽升级,华为的是百兆的联通就换了一个千兆的吉比特给我,感觉没华为的稳定,刚用的时候没事网就卡了,断电重启一下就好了,华为扔到弱电箱里从来没管过,用了半年后,就不卡了,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啥原因。联通送的机顶盒用过华为和中兴的,感觉华为的发热和性能都比中兴的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
实在觉得亏的话你60包邮转给我好了

最好用下复制符,给我也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卖了250,总共750,不包邮。

咸鱼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