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动力源4850H改可调

楼主(2020-05-1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4684&extra=
这帖子改到75V的,一个82一个5K,82知道是r110,5K是哪个,看电路没有5K,只有5.1K,还有好几个

网友A:
标准阻值应该是没有5k,只有5.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阻值应该是没有5k,只有5.1k

请问是改哪个,有好多5.1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改哪个,有好多5.1K

以前研究过,这个电源分版本,有的版本不带独立的辅助电源,这种的基本不可改;给个参考文章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7&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研究过,这个电源分版本,有的版本不带独立的辅助电源,这种的基本不可改;给个参考文章吧http://www ...

他那连接就是铁面板48/50h改75V,放弃20V以下,不改那个5K,5-54v都是稳定的

网友B(2021-03-23):
引用 楼主:
他那连接就是铁面板48/50h改75V,放弃20V以下,不改那个5K,5-54v都是稳定的

hi   tt版本可以0起调,啥都不动只需要加上三个电位器0--58,短接一处可以0--65,改个电阻可以更高,用不到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   tt版本可以0起调,啥都不动只需要加上三个电位器0--58,短接一处可以0--65,改个电阻可以更高,用不 ...

请问怎样改?我的是TTI的

网友(2021-05-10):
引用 网友B:
hi   tt版本可以0起调,啥都不动只需要加上三个电位器0--58,短接一处可以0--65,改个电阻可以更高,用不 ...

你好老兄,能否告知如何改啊,我发了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214
能否帮忙看一下具体怎么改么,十分感谢

网友(2021-06-11):
r66  是换成10K电位器  调流的

网友C:
刚刚改好一台0到6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改好一台0到64V

你改的h还是hi

网友D(2022-01-10):
加入一个10k电位器就行。电压可以0-60v调节,13v以下亮黄灯但不影响输出。把R43电阻加大电压可以更高。调流把u13的2脚对地分压电阻4.99k换成5k可调电阻

网友(2022-06-11):
这个想吧不错啊。

网友E(2023-04-20):
引用 网友D:
加入一个10k电位器就行。电压可以0-60v调节,13v以下亮黄灯但不影响输出。把R43电阻加大电压可以更高。调流 ...

调流好像没啥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流好像没啥反应

调流没反应

网友:
这个好我看一看

网友F(2023-06-02):
看了这么多也没看到对调流有用的,改电压简单。

网友(2023-07-05):
引用 网友F:
看了这么多也没看到对调流有用的,改电压简单。

改调流其实也简单,可以屏蔽掉原反馈,自己另加反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调流好像没啥反应

调那里不能调电流,调电流需加运放板。我改了很久,现在已经找到最佳方案了。闲鱼买的那个4850H的调流小板根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那里不能调电流,调电流需加运放板。我改了很久,现在已经找到最佳方案了。闲鱼买的那个4850H的调流小 ...

可以,那个358运放调流,这个版本还能变压器绕一圈最高电压80v多,绕两圈110v左右,不用改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