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瑞德(habo)25V手电钻拆机保养齿轮箱

楼主(2020-05-19):
小白一个,拆机是按照达文西拆解12V福瑞德手电钻的程序来的,个人写的程序可能有遗漏,仅供参考。
把电池仓里的两个铁扣子撬掉,很好取的。
解锁全部螺丝,一共10个
壳子扒开,去掉双速开关,因为是要拆齿轮箱,所以变速和正反转没拆,无所谓了。

这里有疏忽,一不留神没记住双速开关啥结构,有大神有图的可以发我下。

大通机电的25V电机,生产日期是2019年5月,这个电钻是2019年双11撸的

拆下壳子后这个样子

拆钻夹,钻夹开最大,将螺丝刀伸进去,顺时针拧掉螺丝,逆时针转动钻夹,就取出来了。

转动黑色圆尼龙块,取下弹簧。

弹簧压着一个铁片,铁片下有6个孔,孔里有12个钢珠,注意别用力过猛把钢珠丢掉。

12个钢珠。

稍稍用力转动下齿轮箱,解开齿轮箱和电机连接卡扣,取出电机。
别太用力把齿轮箱结构弄散了。
接下来的几图是齿轮箱分层图

揭开盖片,第一层

一层一层取,因为有润滑脂,建议备上卫生纸和一次性手套。

齿轮按顺序放好。小齿轮还好,外边的环形齿轮注意哪面朝上。

最后一层,有两个金属棍格挡,用小螺丝刀顶出

拆完,大神说齿轮末端有个轴承,啥是轴承,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

找了瓶锂基脂,那就涂呗。

齿轮箱都涂上,反正这锂基脂放着也是浪费。

齿轮也涂上,再一层一层装回去。
没戴手套,涂的过程手上沾了不少润滑油,所以就没照片了
按照达文西的教程,所有钢珠、齿轮都涂上了锂基脂,不管有用没用,拆东西的感觉挺爽的。

最后装完。
再次呼叫大神问下这个双速开关的结构

网友A:
那个铁片是放在外壳前面,跟钻头上的数字盘配合的,在调节打滑扭矩,应该这么叫吧,那个地方有齿,跟铁片上的小突起配合产生段落感和卡主的作用,调速开关,至于那个调速开关。。。算了我说不明白,我在图上画一下吧,位置给你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铁片是放在外壳前面,跟钻头上的数字盘配合的,在调节打滑扭矩,应该这么叫吧,那个地方有齿,跟铁片上 ...

谢谢,您指点的太精确了

网友B:
达文西的文章能不能发一下  我的拆了回去不

网友C:
我就怕装不回去,齿轮箱就没敢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文西的文章能不能发一下  我的拆了回去不

https://post.smzdm.com/p/az5900dr/?send_by=7674820232
不好意思刚看到,不知道能帮到你不。我按着达文西的教程拆下又装回去了,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怕装不回去,齿轮箱就没敢拆开。

按顺序细心拆下,注意外侧齿轮圈的正反,能拆能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顺序细心拆下,注意外侧齿轮圈的正反,能拆能装的

谢谢,我倒是没敢拆,新的,拆开看了一下,没折齿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post.smzdm.com/p/az5900dr/?send_by=7674820232
不好意思刚看到,不知道能帮到你不。我按着达文 ...

多谢  我拆了装不回去了 我的夹头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