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我的第一个USB 3.0 U盘----组装银灿903

楼主(2020-05-19):
做u盘的初衷是为了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初想整个M.2再配个硬盘盒带着方便,然后就去某鱼看二手的,还特别的贵,咋看到自己做u盘的我也忘了,反正是了解了正片黑片和白片,从此入坑,哈哈,手里是有一台风枪的,以前一直当加热的用,从来没想过会搞BGA,学习了一些知识以后就在淘宝下了单买了903的主控板和闪存,闪存买的还是32g的,便宜啊,纯是为了练手,就怕搞坏了心疼啊,买来的板子和芯片都是植了锡的,到手以后拖了一个的锡球就放上去吹了,新手没经验,还没等凉呢去碰了一下芯片,可想而知了,连锡成片了,如果当时没碰可能也就没有后续了,没办法只能买植锡网了,当时也没找到组织啊,就淘宝了个28包邮0.2厚的

就是这个了,买过的应该都知道吧,他会鼓起来的,老手肯定没问题的,新手又掌握不好风速和温度还有吹的角度和位置,根本不知道它会从哪里鼓,四周鼓起来还好,可能132的BGA,外围的点有些影响,一旦中间鼓起了,就等着重新植锡吧,当时还用捡来的路由拆的缓冲实验了N多回才勉强觉得可以,不然都不敢实验我买的闪存,后来入了组织了解到有叫3D锡网的,

这个是单一152专用的,商家也有9和1版本的,这个锡网比那个厚了一点点,游标卡尺才能量出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材质怎么设计的,他不鼓,

而且是3D的嘛,后面有个凹槽,跟芯片的大小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和芯片的点去对齐了,直接就对好了也不怕跑,这下就能愉快的玩耍了,想怎么植锡就怎么植锡,哪怕你植锡个千百遍,

从第一次没凉碰了闪存,后来再也没敢碰过,看过高手的视频,碰一下会自动回位嘛,一直没敢,唉
速度没的说,比某顿好的不能再好了,而且是mlc,虽然是拆机的,

这就是差距,虽然某顿的是2.0的 但是这个也是在2.0下跑的,这个903最后被我双贴了32组成了64g的,
开卡就不详细介绍了,度娘一搜一大堆,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如果是入门的话倒是没那么难,胆要大,心要洗,选好锡膏,哈哈

网友A:
欢迎入坑,我记得我做成功的第一个U盘,也是903的。

网友B:
和你极为相似,
之前买了风枪锡膏植锡网练手机芯片植锡,被一次性憋出内伤劝退了,几年了只会用风枪拆东西,

宅家实在无聊,抱着不成功便成仁大不了同归于尽的想法买了块3281AB主控板,到手发现这些锡点比起手机芯片好焊多了,然后做了两个903,但都胆战心惊心里没底生怕翻车,有之前的经历怕了植锡了,也试过TSOP48的封装 拖焊的惨不忍睹。

想着与其怕翻车干脆不如主动出击,从论坛前辈买了点小容量flash,TSOP48和BGA132都有,前辈也指点了下。换了焊锡丝和烙铁头拖焊tsop48,做了几个U盘拖焊都一次成功,学会了拖焊帮了我大忙,第二天拖焊LQFP144封装的STM32F4芯片也行了,然后也试了下BGA,放了两年锡膏都干了 买了瓶锡膏稀释剂,双贴第二片时还没凉板子没夹住掉了,两片flash全移位了又从头植了一次,植锡网就用的你第一幅图的那种。

这么练习下来基本拖焊和BGA都有底气了,要不是不听劝非要玩917就可以完美收工了

网友C:
3D网在哪里买的,找不到啊!

网友D:
楼主,第二个带凹槽的钢网哪儿买的。
求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网在哪里买的,找不到啊!

淘宝天已微冷家有9合1的,这个单片45,9和1卖99,找不到直接找老板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二个带凹槽的钢网哪儿买的。
求连接。

淘宝天已微冷家有9合1的,这个单片45,9和1卖99,找不到直接找老板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二个带凹槽的钢网哪儿买的。
求连接。

已发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入坑,我记得我做成功的第一个U盘,也是903的。

903还是不错的  性能够用 价格也可以,还好开卡  后来又做了个2246en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极为相似,之前买了风枪锡膏植锡网练手机芯片植锡,被一次性憋出内伤劝退了,几年了只会用风枪拆东西, ...

917有什么故事啊 ,这个网只要不是太。。基本小白是可以的,拖焊不好看得用助焊剂呀,12年就换过u盘的闪存了

网友E:
我本来也打算周末也焊一个试试,结果发现我买的板子,颗粒,植锡网都被我老婆当垃圾扔了,你猜猜我的心里阴影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也打算周末也焊一个试试,结果发现我买的板子,颗粒,植锡网都被我老婆当垃圾扔了,你猜猜我的心里阴 ...

哭死的心都有了吧,求垃圾桶地址

网友F:
引用 楼主:
917有什么故事啊 ,这个网只要不是太。。基本小白是可以的,拖焊不好看得用助焊剂呀,12年就换过u盘的闪 ...

917这个东西特别的玄学,各种乱七八糟的报错,真叫人无语,还有的相同的颗粒,相同批次的板子,有的能开卡,有的开不了,还有兼容性问题,速度还不咋地,拿来当清空架它的擦除功能还有问题,所以说917这玩意能别碰还是别碰,否则搞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他不鼓起来的原因主要是面积小,受热比较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F:
917这个东西特别的玄学,各种乱七八糟的报错,真叫人无语,还有的相同的颗粒,相同批次的板子,有的能开 ...

坚决不碰917

网友:
我用的万用网,小片用起来还行,镊子压着可以一次植两片,再大一点就不行了,一吹就变形,以后打算用锡珠,更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917有什么故事啊 ,这个网只要不是太。。基本小白是可以的,拖焊不好看得用助焊剂呀,12年就换过u盘的闪 ...

那就又是前辈了,12年我应该还在上初中

网友:
兄弟,IS903没有必要用那么好的CNC外壳,2块钱一个的就行,这个外壳都比903 64G的差不多钱了,903对温度要求没那么高,即使高温也不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哭死的心都有了吧,求垃圾桶地址

我发现的早,还没倒垃圾,从桶里面取出来了,不过要擦一下,不过这事得让罪人来干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的早,还没倒垃圾,从桶里面取出来了,不过要擦一下,不过这事得让罪人来干呵呵 ...

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