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搞不定搞不定美的豆浆机,难过。

楼主(2020-05-19):
本人电子小白,只会简单的维修。如保险丝通断,电子元件明显被烧坏的,这不这个东西拆了好几个月了,最终还是修不好。故障通电显示板不显示,电路板有两个桥堆。还有这个主板上清漆,元件不好测量。分析了一组400伏的电容,电压只有110v
    就这个电容
另一个桥堆输入没有220伏,好像就这个有前面的可控可以控制(在别的论坛看的)  就是这个长方形桥堆,哪个高手帮我再分析一下,不行直接买主板了,不折腾啊,累呀。

网友:
那你主要查U091辅助电源那边啊.

网友:
电源故障好修,继续努力吧

网友A:
慢慢来,不要灰心,修好后你会觉得自己进步很大的!头不要蒙,理清思路(可以借助逻辑图)。。。

先看看交流电进来后的整流管是不是有坏的(我看还有D091~D098?),应该是单面覆铜板,电路应该也不麻烦的,理清思路慢慢搞。

网友:
搞不定别搞了,能确定电机没坏换主板吧,否则一顿折腾,浪费时间还修不好,再把电机烧了,得不偿失啊,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不要灰心,修好后你会觉得自己进步很大的!头不要蒙,理清思路(可以借助逻辑图)。。。

先看看交 ...

二极管测过的好的,这个电路上了防水那个东西,元件直接不好测量。另外电路图搞不明白。另外感觉这个是单片机这一组控制板控制别一组桥堆(通过继电器,所以另外一组桥堆无电压)所以应该从单片机这一组长方形的那个桥堆前面电路分析了。

网友:
应该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开关电源,下图中的上半部分(带8脚芯片),输出大约12V直流电(挨着开关变压器右侧的绿皮电容两端),大个的整流硅桥可能是供电机使用的,由继电器(或可控硅)控制,应先检查开关电源部分,看看绿皮电容两端是否有12V直流电。

网友:
元器件不多可以考虑拆件,电容电压测量感觉哪里不对,管它的容值就好管它电压干嘛

网友:
同意五楼的,不显示嘛,先把电机断开再弄,不然烧电机就亏大了,等把显示搞定了再把电机接上,反正是接插件,拔下来就行了。

网友B:
400V电容上的电压只有110V ?
不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就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C:
先把400V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容量正常不正常,如果容量正常,把那个7脚电源芯片拆掉再测电容上的电压能不能正常,如果7脚芯片拆掉电压还不正常,把那四个整流二极管都换掉试试。另外,这个图中C1前面有一个电阻R29,你找一下你板子上电容前面有没有经过一个电阻,有的话先测一下那个电阻的阻值是不是正常,如果阻值不正常,那么其他都不用测了,先把电阻换掉试试
还有,图中的R1是启动电阻,也是容易坏的对象之一,你找一下你板子上有没有这个电阻,有的话也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V电容上的电压只有110V ?
不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就是电容有问题。

万用表没问题,电容拆下来测容量没问题,可能我在测量存在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把400V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容量正常不正常,如果容量正常,把那个7脚电源芯片拆掉再测电容上的电压能不能正 ...

刚不久尝试维修个直流风扇的24V开关电源失败,也是类似的毛病,主滤波电容300V只有100V左右,开关mos管发热,整流桥、滤波电容、启动电阻拆下检查都正常,感觉是MOS管坏又不是特别确定,还是12脚的MOS管不好找,买新板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不久尝试维修个直流风扇的24V开关电源失败,也是类似的毛病,主滤波电容300V只有100V左右,开关mos管发 ...

是呀,手上没元件,问题在哪里又不确定。怕买回来换又是不能用。折腾。

网友:
这种豆浆机,我改了一个做电水壶了,

楼主:
1感谢大神指导下修好,虽然过程中有点曲折,维修上面不正确
2 400v电容容量正常,拆下7个脚IC,400伏的电容只有110伏。

3 检查4个二极管,这次把二极管一头翘起来测量。发现其中一个坏了。(上次我直接在电路板测量,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换上一个二极管。发现400v电容还是110v右左,奇怪。
4 按大神 检查串联400v电容前面电阻,谁知电阻和主板用了防水胶粘在,一头翘起来,竟然脱皮了。测电阻只有6欧,找不到1k电阻,后来找到0.5瓦的1k电阻装上去,400v电容电压只有100多伏 (其实这个电阻不用检查,如果坏了一一般有烧焦痕迹,至少让我给吓坏了)
5  这次进入僵局,后来直接桥堆输出口测试,电压也只有100多伏,奇怪中
6  不死心,想想4个二极管其中一个换了,干脆其他三个也换了看看,结果可想而知,一测400伏的电容电压也只有100多伏。
7  突然想起前几天换了一个电阻,会不会有问题,因为脱了皮。我就按色环颜色配合起来,还好我找到拆掉那个电阻,一查起来,原配是22欧,我尽给他配上0.22M,也怪我色环电阻熟练认知使用不高。有时认不出来就配合万用表测量。找了一下没有22欧的,找到50欧,然后并联起来换上下,一测400V电容意然300多v,狂笑当中,插上指示灯指示板能显示,说明问题找到。

8  本来今天操作几步没有成功想放弃,因为买个板子,淘宝上只有二十几块。还有花费的时间也不少。结果最后还是修好了,苦中有乐,为下次维修,积累经验,这次感谢所有回复的坛友,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400V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容量正常不正常,如果容量正常,把那个7脚电源芯片拆掉再测电容上的电压能不能正 ...

感谢大神弄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弄好了。

看到你把一个电感给换成了电阻,这样是不对的,最好还是给换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不久尝试维修个直流风扇的24V开关电源失败,也是类似的毛病,主滤波电容300V只有100V左右,开关mos管发 ...

你这个可能是TOP266之类的电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把一个电感给换成了电阻,这样是不对的,最好还是给换回去

图中这个就是原先的电感,我把它当成电阻晕死,看了电路标识是L开头的,有空换回去。(难怪色环当电阻来读,和量出来阻值,怎么差这么多,东西昨天感觉又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