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新品ez7412

楼主(2020-05-19):
优点:1 轻   2 转动旷量小  3 转不动断电自停(有廷迟)  4 声音好听!5 握着手感很好
缺点:1 慢 (和手动差不多速度)  2 扭力小了点

网友:
还是喜欢EZT121那种

网友:
感觉不太精致.

网友:
充电插口和按钮位置几乎一样
另外我这个主控板已经烧了 据说是通病    现吃灰中

希望松下的有改进并且耐用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代工 贴牌。。  1688上面多的是这种的

网友:
拆开看看呗,我买了把科麦斯的把螺丝都拆了,还是打不开,有大神拆过的吗?

网友:
咋感觉做工粗糙呢?完全没有松下的风格。

网友A:
这个助力螺丝刀好像不是松下本体设计,同样威威也有同一款。
而且,国产比这个做得还要好。

网友:
闲鱼有个八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助力螺丝刀好像不是松下本体设计,同样威威也有同一款。
而且,国产比这个做得还要好。 ...

国产的是那款推荐一下……

网友B:
我在用的,参数一模一样。

网友:
一点都看不到,松下的影子,难道是中国市场专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的,参数一模一样。

怎么样能搜到。。

网友:
特别不喜欢萝卜头的设计,还是喜欢棍子+枪切换的方式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淘宝99一个

网友:
如果速度和手动差不多,不如直接手动了。

网友:
做工粗糙,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