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道冲突导致路由器PING不通

楼主(2020-05-19):
中兴8820V2的主路由,K2无线桥接到主路由,某日重启中兴,发现无线连接正常,外网拨号正常,但无线和有线PING中兴和K2都是时通时断,还提示IP冲突,实际只有几台设备和几个手机,设备都是千M有线直联中兴,手机也是一直能联上的,IP都是自动分配,之前不存在冲突的问题。K2断电后发现网络立马正常,检查2个路由各设置,也没发现问题,就想到信道可能冲突,检查K2是指定信道,中兴是自动,于是将中兴也改成指定信道,网络马上正常了,各种PING都恢复,以前只知道无线信道冲突会影响无线设备,没想到这次居然连有线都无法PING通,百思不得解,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很高兴告诉你,过几天还会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告诉你,过几天还会继续

要是过几天没继续怎么办?

网友B:
两个路由都固定信道(错开)就可以了,路由之间尽量距离远点。

还有就是附近邻居各种SSID不能太多,这就是2.4G蛋疼的地方,干扰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路由都固定信道(错开)就可以了,路由之间尽量距离远点。

还有就是附近邻居各种SSID不能太多,这就是 ...

大部分路由器无线桥接的时候,需要和主路由的信道相同。否则无法桥接或网络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