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就是个坑(这几次去废品站弄回来的)

楼主(2020-05-19):
看坛友去废品站,各种好东西,我去结果就是各种坑,看看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这个打印机三个 都给砸啦,不砸的话我弄回来个玩下,可惜啦。里面还有个大的 也不成样子啦。
这个花10元弄来的,结果是Igbt 和稳压管烧啦,自己修的又烧了cpu,没有办法情况下又换了个主板,成本15元,代价是只有开机,功率 + —能用,其他都费啦
好旧,能用  做工还可以5元来的
九阳换面板电磁炉,上面按键都错位。操作是盲人模式。
5元。

中九15元。少高频头,和遥控器,淘宝上高频头是35元,这坑填不填。

电子秤。5元。少上面的称重面板,拼多多上17元,还有上面的液晶屏显示单价的碎啦。
这坑可以填吗。
还又个台灯,led灯条没有啦,控制板坏啦,通电大电流。12V控制电源也坏啦。自己只剩下个外壳。

网友A:
能用的上就填,用不上你就掉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上就填,用不上你就掉坑了

10元 20元打包卖啊

网友:
坑里好多宝,看你会淘不会淘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元 20元打包卖啊

这不是价格的事情,如果用不上再便宜也没必要买,消费要理性,否则拿回家也是吃灰。

网友:
逛废品站要坚持原则(对于大批量倒卖二手器材的不在讨论范围):直接想自己使用(或修复后使用)的,可以根据新品价格对比考虑确定,对于拆件使用的(有明确使用目地),可根据元件品质(是否进口、品牌、原厂)和新品价格确定。如果只是感觉东西好,买回来利用率很低的或就是吃灰的,坚决不能买,否则你家迟早变成电子垃圾站!如果不花钱,小东西道是可以屯点。

网友:
坑是你挖的,不是废品站老板挖的。你认为划算,就扛回来。。。。。

网友B:
成色太差的就别要,像那个电磁炉和电子秤,明显坏了的更是不建议要,
九阳、奔腾、美的电磁炉我一般都不拿,坏的多。不是触摸的一般也不拿,懒得换按键,
中九这东西就不要弄了,自己用不好玩,也不好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色太差的就别要,像那个电磁炉和电子秤,明显坏了的更是不建议要,
九阳、奔腾、美的电磁炉我一般都不拿 ...

电磁炉如果碰到老货铜线盘的可以淘

网友:
其实往家里搬垃圾的人,没来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如果碰到老货铜线盘的可以淘

我也不知道哪个会是铜线的啊,,,

网友D:
弄些企业级的设备来弄弄比搞这些家用级的划算多了。
这些最后都会变成家里的垃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弄些企业级的设备来弄弄比搞这些家用级的划算多了。
这些最后都会变成家里的垃圾。 ...

昨天碰到一个380V变220V,大约1000W的变压器,垃圾婆说要90元(4元一斤),值得收吗?我想改成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要拆改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碰到一个380V变220V,大约1000W的变压器,垃圾婆说要90元(4元一斤),值得收吗?我想改成220V:220V ...

这个不值得弄

网友:
找废品站退货去~~~跟他说用不了 ,不退不走。

网友:
家里有地方堆就无所谓啦,花点小钱买开心而已。
反正我是穷得没地方堆也没钱买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碰到一个380V变220V,大约1000W的变压器,垃圾婆说要90元(4元一斤),值得收吗?我想改成220V:220V ...

这个要看窗口面积还有多少。如果能加绕组,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要拆绕组重绕,有点麻烦。

网友:
我家附近有专业的回收站,专门收政企单位的办公设备,好的卖,不好的拆机。都不敢去逛,怕忍不住……

网友:
看坛友去废品站,各种好东西,我去结果就是各种坑,看看自己给自己挖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