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追随者GPS定位器用充电宝的电路如何接线

楼主(2020-05-19):
刚刚买了一个追随者的GPS定位器,看过坛子里大神们的改造文章,本人小白一个,正好手头有闲置的一个充电宝,想问问大神们是否可以使用这个充电宝连接GPS,该如何接线。

直接带2个18650电池的位置,还正好是并联的

如果这个可以使用,改造会很方便

8脚芯片是HT4921E

刚收到的GPS定位器,已经是红色电路板了

敢问大神们,从充电宝电路板上引出哪2根线来连接GPS?

网友:
等待你的后继结果,我也买了个gps,还没收到,收到了也想自己加电池呢。。。
我感觉你的这个应该是电池正负极直接接GPS的VBAT和负极吧(这样电池过放没有保护)。

网友A:
今年买的这种 gps缩水了,天线比去年的厚,实际精度会漂移却比去年的差远了,我接了个5千毫安时电池待机20多天,接的vbat不能显示电池电压,想改成原机带电池那种,开关研究很久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买的这种 gps缩水了,天线比去年的厚,实际精度会漂移却比去年的差远了,我接了个5千毫安时电池待机20 ...

我也是,开关不懂什么原理,短路一遍,发现还是不能工作

网友B:
第5张图,天线05字上面VBAT接电池正,右边二极管丝印靠近天线那个焊点接电池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5张图,天线05字上面VBAT接电池正,右边二极管丝印靠近天线那个焊点接电池负。 ...

直接接在充电宝电路板上的电池正负极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年买的这种 gps缩水了,天线比去年的厚,实际精度会漂移却比去年的差远了,我接了个5千毫安时电池待机20 ...

我买了一个汽车在线平台的,已经偶尔发现两次定位偏差几十公里了,怀疑是不是数据和其他使用者串数据了

网友:
B+代表电池的正极;B-代表电池的负极,电池的电压是3.7伏,感觉你应该接到那个USB口,输出的是5伏

网友D:
充电宝上的那个USB口通过充电数据线连接GPS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上的那个USB口通过充电数据线连接GPS充电口

我看之前大神们的改造,都是直接接4.2V,不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个汽车在线平台的,已经偶尔发现两次定位偏差几十公里了,怀疑是不是数据和其他使用者串数据了 ...

我开始汽车在线用不了,万物在线可以,后来汽车在线可以了,万物在线就离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之前大神们的改造,都是直接接4.2V,不是5V。

题主是想直接电池供电使用,没电时用5V充电宝充电。实际上本身GPS就含充电电路,我只知道12V以上也是能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