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电容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2020-05-19):
看标识容量应该是100μF,其它是什么意思,一般电容都标16v,这里为什么是16w啊

网友:
16V 100U吧,按经验。

网友:
英语里面“工作电压”是working voltage,简写为wv,可能这类电容标注参数的空间太小,就把“16伏特工作电压”的“16wv”更简化为“16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