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议 优仪高 UA9233E 的数据传输改装

楼主(2020-05-19):
之前看到有网友@zwillhil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49
改装的优仪高 UA9233E 的数据传输,我也试着改装,证明确实能传输数据。
终于有了能连电脑的万用表,真是激动了好一会。但是还没激动完就发现了新的问题
UA9233E 的TX,在串口不开时,始终输出0
如果按照@zwillhill 原帖,LED的限流电阻采用100欧,那么电流将高达20mA以上……这耗电大了点,而且这么大的电流流入IC,有点不踏实
查了下手册,晶华给出的是470欧。

经过测试,用1k电阻也可以正常传输,此时流入TX电流的约1.8mA(这个电流不管传不传数据都是有的,传数据的时候平均电流还能略微小点)。增加的这个耗电还可以接受吧!
下面是实测图片。我用的是EL357光耦。
另外,用示波器看了,数据传输速度不高,才150-300Hz而已,357可以应付。

数据可以正常传输(我用的是耳机线连到串口板的)

表关闭后显示无设备

只在传输数据时RX灯才闪,不传时都不亮(之前只要万用表开机,rx灯就亮了)

做的小板,光耦为EL357,限流电阻1k,从3V ldo引过来的电源

晶华原厂图纸,我只是把限流电阻R4改为1k:

网友:
做个通用版出来,可以福利大家

网友A(2022-03-06):
好像有个按键,开关,可以开关数据输出。。

你PC上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按键,开关,可以开关数据输出。。

你PC上用什么软件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65-1-1.html,帖子里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