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两个二极管到底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5-19):
电路中两个二极管正反向并联在正电源上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如果单纯这样,就是脱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这样,就是脱裤子放屁

不是单纯这样,是在一个电路里面看到的,不明白有什么用处,所以才有此一问

网友:
难到是想降压

网友:
正向是可以防止接错极性。反向是可以快速地将负载端向电源端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这样,就是脱裤子放屁

可以粗略得到4.2V的电压给锂电池充电,或者模拟4.2V的锂电供电。反向二极管可以泄放负载电能。

网友:
我前段时间修一个电子台秤就这么干过,电子台秤的用的是6伏蓄电池,台秤用了估计不到一年就坏了,分析原因是电瓶侧着放造成电瓶液干枯,两节锂电池串联的电压是7.4伏,然后用四节锂电池去改,用了两个正反向并联二极管,正向给锂电池充电,反向给台秤供电,作为降压用。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没啥用,估计半桶水设计的。

网友:
充是降压简冲放是为了防止电池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