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铝电容应该用什么参数的替换?

楼主(2020-05-19):
这个铝电容坏了,请问应该用什么参数的替换?

网友A:
16V100uF,贴片铝电解电容,看样子还好,没看出来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V100uF,贴片铝电解电容,看样子还好,没看出来哪里坏了。

万用表测出来的,准备拆下来再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出来的,准备拆下来再测一下

电解电容一般是要拆下来测量才准确的,在线量基本是不准的,电解电容一般只要不是鼓包或漏液了往往是不容易坏的,都是使用时间太长了衰减的。

网友:
电解电容一般只要不是鼓包或漏液了往往是不容易坏的,老式的电解电容,看左右两个电容一般高,不太像坏的

网友:
可能是10uF么?

网友:
100uf 16v 最好用高频低阻高涟波电流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