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为什么有的电脑用了SSD还是卡?英特尔解释真相

楼主(2020-05-19):
  “换个 SSD 还能再战三年”,这句话曾在社交网络和 BBS 上十分流行。

  在很多人印象中,电脑换了固态硬盘=秒开应用+极速拷贝,但实际上却存在不少硬盘升级了,但速度提升没达到预期的案例,甚至还有升级 SSD 后还不如原来的极端案例。

  5 月 19 日,英特尔官方微博解释,SSD 也会成为瓶颈,这并不稀奇。

  用了 SSD 速度就能上天?答案是 NO!

  电脑卡了升级 SSD,这在大约 10 年前左右确实可以“一招鲜”。

  因为那时电脑最大的瓶颈之一在于硬盘的寻道时间,无论是 Windows 启动还是软件启动,都需要读写大量小文件,这是机械硬盘的弱项,却是 SSD 的强项,升级后自然肉眼可见地流畅起来。

  但在十年后的今天,SSD 已经普及,寻道时间太长这个问题早已不复存在,但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SSD 在速度上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人们对流畅的定义也不断进化,越来越挑剔了。

  如果单从 Windows 启动、日常软件启动这样的维度看,SSD 之间的差距确实不太大,但如果是体量稍微大一点的应用,比如视频 UP 主剪辑 4K 视频、玩 3A 游戏大作等,就算是 SSD 也会有一部分存在性能不足的问题,卡顿无可避免。

  就拿 4K 视频来说,高码率原片随便一段都是几十 GB 起,目前一些大容量 SSD 的持续写入速度却在 100MB/s上下。

  即使是做简单的拷贝,其速度可能还不如机械硬盘。而 3A 游戏大作的文件体积也可能多达几十 GB,这样的 SSD 写入速度搞不好连下载/解压速度都喂不饱。

  而且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怪现象,SSD 刚刚使用时速度还可以,但是随着存储的东西越来越多,可用容量到一定程度,比如超过 70%,速度就会突然大幅降低。有的甚至会出现全盘数据丢失的惨痛问题。

  这些现象都让 SSD“极速”的标签蒙上了阴影。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又应该如何规避呢?

  或许你会说了,我看市面上的 SSD 速度指标都很快呀,动不动都是 GB/s级的读写速度,就算是 SATA 接口的也能有 500MB/s起步,怎么会产生瓶颈呢?怎么可能连机械硬盘都不如呢?

  在这里大家记住两个名词,一个是“缓存速度”,另一个是“介质速度”。

  日常中,我们所说的 SSD 跑分测试速度达到多少多少,一般都是代表着 SSD 的缓存速度。

  我们知道,SSD 的整体速度,取决于其采用的闪存颗粒的速度。

  随着闪存颗粒的容量不断提升,存储密度越来越大,其速度也不断下降。速度越来越慢可不行,于是聪明的研发人员用了常见的提速手段——缓存!

  就好比你可以一下子把杯子里的水都倒到嘴里,然后再慢慢吞下肚子,这时你的嘴巴就是缓存,嘴巴越大,一口闷的速度就越快。

  SSD 也是这样,缓存相当于“嘴巴”,吞吐速度快但容量小,当缓存写满后,就得看实际的存储介质写入速度有多快了,这就是“缓存速度”和“介质速度”的区别。

  有的 SSD,缓存速度可以达到 2GB/s,但介质速度却只有 100MB/s,如果缓存的容量有限,那么稍微大点的文件持续写入,就会塞爆 SSD 的缓存,让写入速度直线下降,如 4K 视频剪辑这类应用,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大幅影响体验。

  更要命的是,不少 SSD 的高速缓存,是靠全体闪存颗粒齐心协力去模拟的,因此当存储容量使用到一定程度,模拟效率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法再模拟缓存,速度出现断崖式下降。同时,这也会导致写入的数据量被放大,让本就较短的擦写寿命雪上加霜。

  了解了这些,就会明白选 SSD 绝非看标称速度那么简单。

网友(2020-06-29):
自从西数出了固态的蓝盘绿盘,我就知道它们在耍流氓了

网友:
这里说的感觉与我们的了解有偏差。
我理解是SSD质量有问题

网友:
SSD 有几种接口标准 PCI-E的速度性能最好,也最贵
一般家用都是SATA的,速度质量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