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50VA隔离变压器PE+EMI滤波

楼主(2020-05-19):
请问便要其16PE是在输入端接地吧,接在铁质外壳上然后再接市电的地???
在输入端加一个EMI滤波器对电源有帮助吗?这个东西准备弄个插排只有一个插座,给音响(输出为12v3500ma)和示波器换着用。
请赐教,最好告知一下接与不接的区别有优缺点,多谢~~~~

网友A:
估计没有屏蔽层,只是铁芯接地,最多保证漏电时不会触电,多少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屏蔽层,只是铁芯接地,最多保证漏电时不会触电,多少有点用

3q~~~~~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