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乾坤大挪移心法

楼主(2020-05-19):
本来主要对像是要治好as2258那颗NW853的结果变成29F64B2ALCTH1的锅下图是搬完后的板
NW853在as2258上死活弄不出所以来,换2258xt上了过程很顺利坏块都没抓着,那就是as2258背锅了。
接着29F64B2ALCTH1上as2258写入RDT提示不要测试RDT那就各有一口锅。降容开咯,降到90都能出问题。盘子是自己的怎么样都清楚没那么夸张啊!搬板子是不可能的高温锡阴影。强X吧那就120一直x下来110稳了过程一直很奇怪报442初始化后正常测试使用,因为之前有4贴经历过报442能正常测试跑圈扫块所以不讲究,有坛友说坏块跟颗粒本身问题。为保险开多了一次100这次居然绿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跑完圈格式化后再扫块

网友A:
nw853在as2258上还是比较好开的,主要是调整一下ce map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853在as2258上还是比较好开的,主要是调整一下ce map就可以

是2+1但一直搞不懂上58xt方便就是as2258那个RDT不好搞只能用土办法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1但一直搞不懂上58xt方便就是as2258那个RDT不好搞只能用土办法了哈哈

选1ce*3,然后看和ce实际分布一致不,不一致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我还以为你把58xt主控移到as的板子上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你把58xt主控移到as的板子上了呢

。。。。。。。这话说的还让我来这不,我没那出息

网友(2020-08-22):
第一次接触镁光pfg38双贴一直报0x442错误,看了帖子后直接拔掉重插就出盘了

网友(2021-01-01):
想请教一下楼主,我这个用的SM2258XTMPToolQ0815A,选的配置文件如下图,死活成不了。提示图也标上您帮着看一下吧。

网友C:
固件不支持吧/换B17A专用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不支持吧/换B17A专用版本

找不到这个版本,我快把2258系列的试一遍了。您能给我一个能用的版本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