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笔记本电源降电压至12V使用

楼主(2020-05-19):
论坛里很多人都是想法子将笔记本电源升压至25V,
我想问大家,怎么把电源降压至12V来使用。

网友:
做一个降压电路

网友:
用7812可以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弄懂了升压原理,降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个人建议买只DC降压模块就行,安全省事

网友:
我记得有个2596的可调模块

网友:
升降压板 12元包邮

网友:
没有图,没诚意
7812你可以拥有

网友:
次级输出采样反馈电路分压电阻,并联电阻,一个升高一个降低,具体并联哪个和多大要自己试验,有的调不到12v需要改芯片供电

网友:
怎么升压就怎么降,原理一模一样,省事还是dc-dc

网友:
咱俩换换来

网友A:
小功率不如用qc充电器+诱骗线,可以12v1.5a
大功率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一般的dc-dc模块很难上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不如用qc充电器+诱骗线,可以12v1.5a
大功率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一般的dc-dc模块很难上5a电流 ...

后来,我话11块包邮买了个剪线的SONY12v电源。

网友:
买个降压模块,还可以调压调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我话11块包邮买了个剪线的SONY12v电源。

那也不错,省事,几a的?给个链接看看
我现在小功率用路由器的12v1.5a,大功率用老式惠普笔记本电源改的12v,估计7-8a没问题吧,原来是6.67a19v的12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错,省事,几a的?给个链接看看
我现在小功率用路由器的12v1.5a,大功率用老式惠普笔记本电源改的1 ...

一个叫“十三郎杂货栈”的店铺有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15bmcs0c8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叫“十三郎杂货栈”的店铺有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14d2e8dBGfMOL ...

谢了
不过3a有点小,主要是在家用车载充气泵,那个标称12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了
不过3a有点小,主要是在家用车载充气泵,那个标称120w

别整了,笔记本电源就算改到这个电压,接上去也直接保护。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用过比笔记本功率还大一倍的电源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整了,笔记本电源就算改到这个电压,接上去也直接保护。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用过比笔记本功率还大一倍 ...

老款的可以,我用的戴尔pa-1131,以前在论坛买的,当时就是因为改起来很简单才买
不过这个电源不防水,不放心让家人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4785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25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了
不过3a有点小,主要是在家用车载充气泵,那个标称120w

那个得用10A的  这种小了 不行。 一开始以为电机没那么大。。后来试了一下 确实不小。。我那个是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