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木林森7W筒灯

楼主(2020-05-19):
接着拆筒灯,这两天店里装修,灯用的多,上闲鱼淘了不少便宜货。这个筒灯我以为黑盖子是铝散热,结果是塑料。做工还是不错的,大家看看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灯板与外壳图上导热硅脂更好了

网友A:
散热不够,迟早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够,迟早热死

确实是,我也这么觉得,我以为后黑盖是铝片,结果是开孔塑料。不封闭,加上灯点多,应该寿命会好一点。

网友B:
看着还可以,非隔离恒流源。塑料外壳,不知道散热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可以,非隔离恒流源。塑料外壳,不知道散热如何?

散热有点危险,全靠屁股上留的孔,被动散热,不做主动散热。

网友C:
驱动做工不错,灯珠舍得用40颗,壳子怎么不用铸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做工不错,灯珠舍得用40颗,壳子怎么不用铸铝啊

我估计是木林森做过实验,表明这种散热设计,可以应对灯珠产生的高温。木林森也是一个大厂,不会为了省这一点成本,坏了口碑。何况这个黑后盖做工很好,特别厚实,比铝制省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