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2V变压器次级问题

楼主(2020-05-19):
是个音响变压器,5.1声道,开机嗡嗡响,也许是输入杂波太多了吧。
A点到B点是2.5伏,A点到C点是4.4伏,B点到C点是13V,变压器是给12v音响用的。
请问高手这个250V5A的保险丝这么接是啥意思?
而且这个变压器拆开好久了,估计有半年了,保险丝是A点到B2点焊接的,焊接后上电是12.8v,忘记以前怎么接的次级输出线,好像是A和C……
觉得应该是A和C否则接B和C那么这个保险管就没有意义了不是,请高手赐教。

网友:
A空着,B-C接把。这样保险丝也合理了。12V的变压器,B-C空载13V正常的

网友:
看描述头好晕,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A:
“A点到B点是2.5伏,A点到C点是4.4伏,B点到C点是13V”。这个不成立啊,无论哪个是中间抽头都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到B点是2.5伏,A点到C点是4.4伏,B点到C点是13V”。这个不成立啊,无论哪个是中间抽头都对不上! ...

真滴,这个没必要忽悠……

网友:
反正就三个头,自耦抽头形式,电压对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要光测电压,也要测一下各点之间的电阻,有可能是感应电压,不是真实电压。 看样子,BC之间是真实绕组,A好像是屏蔽层,A和BC之间不一定有通路,就是有,也许是漏电,电阻一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光测电压,也要测一下各点之间的电阻,有可能是感应电压,不是真实电压。 看样子,BC之间是真实绕组,A ...

我很赞同。我还在纳闷这电压怎么这样怪。

网友:
一切不带负载的电压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