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磨调速开关卡死,拆开研究原因,顺便问开关上电位器的作用

楼主(2020-05-19):
电磨的外观忘拍了,就是电钻夹头那种样式的,国产杂牌货,调速开关转不动,拆下能转动,安上就不能转了,转轮也没跟外壳有摩擦,拆开后发现是“定位滚珠”导致的卡死,干脆拿掉,这个转轮没有段落感了,但是不卡了

下面这个圆孔里就是滚珠和弹簧,拿掉后转动就丝滑了。最高速的档位两个触点会接在一起,大概就是相当于直接通220V不经过调速开关了吧

这里有个电位器,在拆开关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以为是个固定螺丝,乱拧了一下发现不是,这个是干嘛用的呢,调乱了有啥影响

网友:
电位器应该是调整起动电压的,就是最低档从多少伏开始。

网友(2023-11-11):
可控硅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