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经常给手机换电池的朋友里看一下

楼主(2020-05-19):
zuk  z2  换了国产手机电池已经半年多了,现在容量不耐用,百分之十可能直接没电。还有一个问题手机在放电过程中有点热。然后导致手机直接断电。(然后我重启电量还有电,说明这个是因为过热的原因造成的,现在我换原来拆下来原装电池没有问题,这
就是原装电池也不能用),所以打算换电池型,再折腾一下。
1 测原装电池尺寸513997(厚宽长,用数显游标卡尺自测的)
2测原装手机电池仓尺寸,长106,宽39.7  深度因为不好量,估量在51左右
3  现在看上一块索尼电芯554091(厚宽长)宽度我估计也能塞得下。厚度55不肯定,是否影响安装电池盖我不太确定。
4  因为原装电池安装在原手机长度有余量,电池长97,电池仓长107,找了马云家,没找到同类型长度差一些,容量大一点。所以如果你知道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先塞进去看看,能塞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塞进去看看,能塞下就可以了。

还没买呢。

网友:
计算充电板的厚度没有?

网友B:
电压也要看看,手机电芯一般都是高电压的,别买那种普通低电压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也要看看,手机电芯一般都是高电压的,别买那种普通低电压版的

谢谢提醒,索尼那款是高压的。

网友:
我有一台edge电池还能待机1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