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锅我还真的甩不出去了

楼主(2020-05-19):
哈哈,这锅我不背,谁背啊?
黑锅一口,不过冷锅冒不了热气了

甩给谁,谁都不背,只好侠之大者,为人背锅了

换个开关,继续肉烂在锅里吧!

网友:
高能电火锅
很不错了

网友:
发热丝没有烧的话可以修

网友A:
这也成了人奸不拆了朗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成了人奸不拆了朗普?

哈哈,我扣他脑袋上

网友:
不甩锅,那就用上

网友:
线全是一个颜色

网友B:
用了三组发热管,精控用心了,密封温控电路从图中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三组发热管,精控用心了,密封温控电路从图中没看懂。

我也没看懂,好像只负责一路管子

网友C:
这种电热锅有点悬,这么细的线太容易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热锅有点悬,这么细的线太容易烧了

据我几十年背锅的阅历看:线从没烧过,别的都烧了,他们也没事

网友:
奸人啊不背谁背

楼主:
给专家背我看合适,123,背起来!

网友:
把一组坏的断开,只用两组好的加热,
再不放心的话,锅边增加一个慢速电机,边加热,边转动。。

网友:
咱是不背,遇到过,发热管烧断的,谁的谁背走,咱不要。

网友D:
遇到过什么保护都是好的,就发热丝烧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什么保护都是好的,就发热丝烧断的

发热丝其实很容易坏,保险反而不容易坏

网友:
传说中的4灯锅

楼主:
请你不要再迷恋锅,锅只是一个传说!

网友:
锅的底部很干净啊,线的接头也接触蛮好的,咋我的电水壶底座线处经常出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