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H27Q2T8QEA9R(HY 3Dv4)奇怪现象。

楼主(2020-05-19):
一颗H27Q2T8QEA9R的3Dv4颗粒,在58xt上死活开不出来,各种玄学报错,于是拆下来贴到U盘主控上试试。

先上的安国6989-GTC的测试架,结果只认ID,不认型号,更别提测试和量产了,可能是制程太新了吧。

然后贴到3281上,用无奈的R1019版本的3281工具看,结果总容量都没能显示出来

估计是ForceFlash.SET里没有这个ID的参数

然后找了高一点的S0312v3版本,这回显示总容量了

但是,这明明是256G的颗粒,为啥只显示128G呢?

先不管了,添加了参数,尝试量产。

结果也是只量产出来120G的容量,弄的我没脾气。

然后跑圈看看正常不正常吧

昨天跑了一圈发现过了。

今天再校验,发现就出问题了,有校验不过的数据,上量产工具看有一些新增坏块。

现在的2个疑问:
1、为啥256的颗粒,只认128?是颗粒本身问题,还是参数问题?
2、HY 3Dv4体质咋样?漏电率是否还是高于其它厂商?能否摆脱漏电王的绿帽子?

网友:
DBSIZE.INI
AD5C292A0190=

网友:
现代的很多颗粒不仅漏电而且非常的薄,,感觉风枪都能把里面的源晶吹爆了

网友A:
1.按照2L的方法可以强制识别容量,但是force文件估计要把die参数动下手脚,因为这个ID默认是对1die=1ce的,这个颗粒是1CE=2die
2.老王的帽子太紧,脱不掉的。

HY的片片与其他厂商的区别是,片片上自己涂了一层补漏层(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照2L的方法可以强制识别容量,但是force文件估计要把die参数动下手脚,因为这个ID默认是对1die=1ce的, ...

不想在3281上折腾了,抽空再上58xt或58H试试。

网友B:
3DV4 上2258H 用自己改的参数  当时跑圈都正常 过了,问题是放到第二天 再读取的时候只有40mb,随写随读是500mb的
后来用2258XT 本身带参数的,跑圈正常,第二天还有400的读取。我先放一个星期再看看。如果读取还是没问题,那就是参数的问题了。

网友C(2020-08-21):
引用 网友B:
3DV4 上2258H 用自己改的参数  当时跑圈都正常 过了,问题是放到第二天 再读取的时候只有40mb,随写随读是5 ...

有结果了吗?能不能上58h或者58xt,搞了两颗q2t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结果了吗?能不能上58h或者58xt,搞了两颗q2t8

差不多 放了几天 也掉到40mb左右了,tlc的通病嘛? 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 放了几天 也掉到40mb左右了,tlc的通病嘛? 恶心

用哪个工具开的啊

网友:
量产吧 没有分类中的最后一个。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A:
1.按照2L的方法可以强制识别容量,但是force文件估计要把die参数动下手脚,因为这个ID默认是对1die=1ce的, ...

请教如何修改,现在遇到搂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海力士的配上SM3281令人怀疑人生。目前好像没人能完全解释出现的各种现象!

网友D:
会不会有可能是8CE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有可能是8CE颗粒?

换了个58xt版本的软件已经开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58xt版本的软件已经开出来了。

刚刚已经搞定,用3281开230G出来了。参数调整一下就好了。我回头打包发论坛上吧

网友:
测试了不行。虽然开出来了230G 但是跑圈超过120G掉盘。。。。。。。

网友(2023-03-31):
又发现了一点新姿势,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