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K2的4个网口是百兆的还是千兆的?

楼主(2020-05-19):
请教各位K2的4个网口是百兆的还是千兆的?我是光猫出来,1口进电脑,2口到K2路由器,3口是IPTV,4口是固定电话。这样是不是错了。

网友:
K2是百兆的,K2P和K3是千兆

网友:
K2有线口是百兆,怎么还连电话?

网友:
百兆的,要是千兆的话就不会这么便宜了

网友A:
K2全部都是百兆口;楼主这样连确实有点问题()。
按照楼主这样接网线,光猫就是路由模式,K2只用到了交换机的功能(NAT内网网关)。
光猫负载会变大,长时间下载光猫散热跟不上会死机。

网友:
目前的光猫,各个口的信息都在猫上写着,IPTV 和电话口都分别写的很清楚。至于剩下的2个网口,大部分是一个百兆口一个千兆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全部都是百兆口;楼主这样连确实有点问题()。
按照楼主这样接网线,光猫就是路由模式,K2只用到了交换 ...

光猫怎么连路由器才好?

网友:
百兆端口,大家正解!

网友:
千兆口那就是塑料壳的简化版K2P了,绝对比K2P更具性价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2全部都是百兆口;楼主这样连确实有点问题()。
按照楼主这样接网线,光猫就是路由模式,K2只用到了交换 ...

那你想让楼主怎么接?K2直接通到光路?

网友:
K2全口百兆

楼主:
我想这样,我光猫千兆出来,接到千兆路由器,再接到电脑。是否就对了。我家现在是非300兆宽带,如果我用K2P或K3等千兆路由器,按上面的接法就都能达到300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想让楼主怎么接?K2直接通到光路?

光猫改桥接,k2路由拨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这样,我光猫千兆出来,接到千兆路由器,再接到电脑。是否就对了。我家现在是非300兆宽带,如果我用K2P ...

可以的,光猫拨号的话,电脑无所谓插路由还是插光猫,路由拨号就只能插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