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为省钱,只为生活更加方便--燃气灶电源改造记

楼主(2020-05-19):
春节隔离时家里的燃气灶打不着火了,电池没电了,急人啊,又不能出去买,饭都没得吃了。本人经常出差,一年半载换一次燃气灶电池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件麻烦事。于是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厨房装修时已经在燃气灶下面的橱柜里预留了交流插座,而且还是跟油烟机一起受控的,加一个电源是很方便的事。燃气灶是用1.5V的1号电池一节,用可调电源测了一下电流,见图,很小,不超过100ma。

镍镉电池方案:
在百宝箱里找出一个很老的松下原装6V/0.5A手机电源,一个MC34063车充,修改34063的反馈电阻,使之输出1.4V电压,为了防止万一停电,在输出端并联了一个5号镍镉电池,因为镍镉电池合适长时间浮充不会出危险。为了防止万一34063损坏使输出电压升高损坏燃气灶,输出段并联3串4001,限制最高电压为2.1V。电池+逆变电路装在一个小塑料盒,在原电池仓里设置一个插接件方便接入。电源线固定在燃气灶下面。安装好后正常使用很好。
改进成锂电池电池方案:
改进没有到此为止,用了几天,家人反映在刚开机时偶尔有打不着火的现象。分析原因,因为电源用的交流和油烟机用的是同一路交流电源,墙上专门有个开关,每次做完饭后就关闭了,34063就没有输入电压,电池通过34063放电(实测放电电流2ma左右),时间一长电池电压就下降了,刚一开机就要打火,电池电压还没有充到1.4V所以造成打火困难。原本想在电池前加一个继电器或MOS管防止停电时电池通过MC34063放电,后来一想算了不用镍镉电池方案了,改用锂电池吧。于是又花几个小时重新改造了一下。
找到一块品胜1000mha的旧手机电池,刚好能装进盒子里,再加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用电池直接驱动34063(静态电流也是2ma左右,对于1000mah的锂电池来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调整34063的输出电压为1.6v。另外因为电源线是固定在燃气灶下面的,为了防止万一,又把电源线换成耐高温的花皮线,电池和电源都远离燃气灶,这下万无一失了,直接用到海枯石烂,彻底和一号干电池说拜拜了。
截止到今天发帖时,已经正常使用快3个月了,无一次打火失败,受到家人一致好评。

楼主:
二楼是锂电池的图

网友A:
燃气灶貌似一节电池可以用三年,这样折腾 何必呢

网友:
电池欠压有告警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貌似一节电池可以用三年,这样折腾 何必呢

经常做饭,一节1#碱性电池用一两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
12年了,还在用第二块电池。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我家燃气灶是2节电池的,直接上18650,想起来就充一下电,从没罢工过。热水器也是两节电池,直接用诺基亚老式充电器(小变压器)改空载电压约4V并联在电池上(有控制,洗澡时才通电,万一停电也能电池点火)都忘记那年换过电池了。

网友B:
我家的煤气炉原来用一节一号电池,让我直接改成一节18650电池。已经正常使用两年时间

网友:
锂电有风险,燃气炉还是注意些好,觉得镍氢好些。

网友:
我用的26650铁锂3600毫安,2并联,能用到天荒地老,打火很猛。

网友:
不为省钱,只为生活更加安全。

网友:
我家的是用1节1号电池,1节电池能用两年,而且我还在电池盒旁边放了一块备用电池,随时没电随时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煤气炉原来用一节一号电池,让我直接改成一家18650电池。已经正常使用两年时间 ...

这样都可以的话,那楼主加降压电路有点多余了,我热水器是两节1号电池的改成一节18650也用了半年多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不值得搞,因为本来就不怎么耗电,我是用的5号电池转接筒,转成1号,里面装2节5号,几乎可以用1年,可能还不止。
楼主有这个动手能力,不如设法改成烟灶联动,那才更有价值。

网友:
我直接用一只5V的充电头改成4V的,用220V市电供电,从此不用担心妈妈叫我去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是锂电池的图

贵在折腾,而且还得会折腾。虽然一节1号电池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貌似一节电池可以用三年,这样折腾 何必呢

带熄火保护的炉子可不能用那么久。里面的电磁阀耗掉了几个月完蛋。

网友:
应该用跳周期调制,低静态电流降压电路,或者五号电池傻充加废旧镍氢并联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熄火保护的炉子可不能用那么久。里面的电磁阀耗掉了几个月完蛋。

我家的就是用两节大号电池,用了几个月电磁气阀打不开,不能送煤气,打不着,我也想着改成锂电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还是要降压?

网友:
看了大家的评论,我发现,恩,你们的燃气灶难道都是很老的那种吗?我家去年换的新燃气灶,一节1号电池,用不到半年就没电了,燃气灶带电量显示的,熄火自动断气那种。太特么耗电了,以前旧燃气灶被我改成充电宝供电用了好多年,这次的燃气灶,我还没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