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扫地机器人 ECOVRCS DT85

楼主(2020-05-19):
主控制板,都是采用有刷电机,只左右行走轮用了速度反馈电路(光电发射和接收及槽轮),WF电路在此板右下角底层

充电和电源变换部分

左边控制电路、部分电机串了自恢复保险

右边控制电路

吸尘电机(吸力不大但噪音比较小)

行走轮部份

电池仓、采用的是氢电

网友A:
科沃斯好几款扫地机都是吸力不够。地上的灰尘都洗不干净。全靠毛刷和滚轮收集垃圾。

网友B:
可惜的是有刷电机鼓风机,应该用7530或9733等无刷涡轮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沃斯好几款扫地机都是吸力不够。地上的灰尘都洗不干净。全靠毛刷和滚轮收集垃圾。 ...

是的,另这款控制电路不干脆灵敏。还是飞利浦扫地机电池FC8710的吸力强、但噪声有点大贮尘盒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的是有刷电机鼓风机,应该用7530或9733等无刷涡轮风扇。

那可不可 直接替换呢

网友:
我有个科沃斯 DG36  吸力不行了   售后说 风机 进水是  通病   那我可不可用  防水胶 把电路板给保护起来

网友(2020-07-04):
科沃斯好几款扫地机都是吸力不够。

网友(2023-08-11):
DT85G 坏了,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