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是啥电池?还是电容?

楼主(2020-05-19):
前段时间给孩子买了一个玩具,小车车跑到挺快,就是跑的时间短

商品介绍里说是磷酸铁锂电池

想着给换个大容量电池,拆开看看

网友:
电容形状的锂电池,便于安装

网友:
这类的应该是直插式锂电池,翻译鸟文即可知道。

网友:
120mAh?这容量也太小了点吧!

网友:
隐约看到-3.2V,确实是磷酸铁锂,换个大点的吧,容量太小了

网友:
写的锂电容

网友:
关键的电池包皮文字应该多拍几张吧?靠猜

网友:
3.7和3.2应该分得清吧?电池包皮正面拍一张不就清楚了。

网友:
貌似是钛酸锂电池

网友A:
根据鸟文,写的是3.2V 锂电容

网友:
换个大的电池  车子也安不下吧??

网友:
电容,英文说明了

网友:
电容封装形式的锂电池。。。。。换件马甲就认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鸟文,写的是3.2V 锂电容

还有120mAH几只鸟儿。。。。。这是电池。。。。。。

网友:
这是3.2V磷酸铁锂,只是外形像是电容,我有几个

网友:
楼主的是铁锂高倍率航模电池,我有一个旧的是钛酸锂,都封装成电容样式。楼主的双钻零速争霸是隧道式轨道,类似的有个三宝单轨战机车,一个驱动轮和四个导向轮,用的是3点7伏直升机航模软包锂电芯。

网友:
以前见论坛里拆的是钛酸锂电池 能量密度不如一般锂电池 循环寿命变态。

网友:
这电池,能跑30秒吗。

网友(2020-06-19):
是钛酸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