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刚收到的视贝排插改版了,论坛优惠购买的

楼主(2020-05-19):
买了两个,铜条一样,本身没有过载断路,与宣传页面不同。两个插板内部电路不太一样,安规和固态电容没了,高压电容从两只15uf换成了三只10uf的,坛友们随便看看

最后这两张是借用论坛的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没有过载断路,与宣传页面不同。

网友A:
D20可能是二极管封装的同步整流芯片。。。也可能换成肖特基了。。。
三个电容的确比两个效果好成本高。。。
低压电容体积也变大了,也多一个,纹波应该变低了。。。

变压器铜带很少见厂家用,一般只用90年代日系音响工频变压器会用水平那个,垂直的没见任何厂家用过。。。这个设计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样能辐射更低放在床头?这个感觉上别的厂没用,可能不是啥音响或者精密设备作用不大。

反正安全水平很合格了。。。

网友:
有好几个地方缩水
1、固态电容 2、安规没了 3、保险由方块的换成圆柱状的 4、同步整流换成肖特基整流。。。又是满满的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0可能是二极管封装的同步整流芯片。。。也可能换成肖特基了。。。
三个电容的确比两个效果好成本高。。。 ...

铜带是我自己加的

网友:
中看不中用 华而不实 用三插就不能用二插    只能2选1  只能算有三个位

网友B:
我今天收到的排插,看来是批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收到的排插,看来是批次问题?

我对比了下,固态电容版本的电流声比较大

网友:
看着做工可以啵
有天去店里买,买插板,老板就是推荐这个牌子的。
不过,也不便宜的。
店老板说,质量比母牛老公好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