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微波炉点焊机DIY

楼主(2020-05-19):
花大价钱买了个700W微波炉变压器,结果一拆还是全铝的,悲催。想DIY个电池点焊机,购买的控制板还在路上,先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绕铜线的话有标准吗?找了点35的线,绕三圈已经没法再绕了,再绕估计就得坛里搜索看到的那样扒皮后才行,问一下三圈就行还是必须四圈,三圈电压是2.2V。

2、插电后有较大的电流声是不是正常,通一会电变压器就有能摸来的温度上升,这变压器能行吗?

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后续有问题这个帖子继续请教。

网友A:
铝线也能用,变压器是间断工作的,只要不大批量电焊就行。绕三圈够了,我的两圈半。想功率大可以并一个相同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也能用,变压器是间断工作的,只要不大批量电焊就行。绕三圈够了,我的两圈半。想功率大可以并一个相同 ...

没有两圈半的说法吧,都是整数倍的,不管你绕满整没有。

网友:
有抖音有温升也正常。

网友:
有电流声很正常  微波炉加热时也有电流声  不是先通电再焊接  而是点焊笔点到位再通电 通电时间及电压调节需要另加控制装置

网友:
空载电流其实也很大,有的控制板是没有变压器空载电流的。

网友:
不是焊厚的东西700W足够了,焊电池没压力。

网友:
我的怎么焊0.15的镀镍一扯就掉呢

楼主:
感谢各位,问一下2.2V的电压够不够,不够的话电缆我就剥皮了。还有控制板用的变压器交流的9V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问一下2.2V的电压够不够,不够的话电缆我就剥皮了。还有控制板用的变压器交流的9V 吗? ...

绕3圈2.2V的电压够了,电焊机主要考虑输出电流。控制板用的变压器交流的9V ,可以找旧的控制板(如洗衣机电脑板)拆。

网友(2022-03-21):
绕三圈够了,我的两圈半

网友:
什么样的控制板?希望做好发来看看

网友:
绕4圈,三圈有影响时点不上。做电容的吧,够用了。

网友B:
点焊机是电容好还是变压器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是电容好还是变压器好

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合与否
对于成品实用党,同价位电容机的点焊能力会优于变压器
对于diy党,变压器会更容易制作用到的基础知识和工具也不要求那么多
对于效果党,两种机器只要用料到位,都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合与否
对于成品实用党,同价位电容机的点焊能力会优于变压器
对于diy党,变压器 ...

没有点焊机,想搞一个,好像又没有几个电池要焊的,在需要和不需要中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点焊机,想搞一个,好像又没有几个电池要焊的,在需要和不需要中间徘徊 ...

我也没有啥需求,单纯喜欢,做了两个了已经,重在过程和成就感。花点钱买开心

网友:
种草之后都是要拨草的
赶紧整

网友(2023-03-24):
请问2.2v能点吗  通电响声大解决了吗?

我准备DIY,变压器一通电响声大,也是三圈绕不了4圈,电压也是2.几V

网友:
我用电线里拆出来的铜线并到比筷子粗点绕了3圈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