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自制SM2246EN+闪迪15131 512G固态硬盘

楼主(2020-05-19):
帮朋友做个512的固态移动硬盘,板子方力家的2246en,只能支持4CE 。如果有公版2246EN 就好了,支持8CE ,可以上镁光的便宜片子了。废话不多说,上图

某家的闪迪15131 加512缓存,价格不错,某家的NW623更便宜,无奈找不到公版板子,支持不了8CE

收到货.....152的903测试架........竟然上不去,一边还差那么一丝,

没错啊写的是152啊
无奈了, 那么大缝子,加点东西吧。
正好药盒的厚度够用

完成效果图

顺利识别

先测下坏块吧

闪迪的片子原厂坏块180 200左右,无新增
之前做的nw623原厂坏块 300+ .......都是300起,无奈了,

方力家板子贴闪存,512的.

测试设置,实际的话,你设置成三星,南亚之类的也会过,

我擦,竟然不过,对自己焊功没啥疑问,
换个软件

顺利通过

双贴

ce正常识别

四贴

ce正常识别

完成,格式化

跑个测速吧,SATA接口。完美

跑圈,无丢失,装盒,

400+的MLC要啥自行车,全盘跑不掉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你400多买个512G的 TLC试试,掉速 掉死你,除非TLC有缓存,速度还可以接受。

有公版的话,做几个8CE的,可以当传家宝了,

方力家板子贴闪迪的话,需要R3和r14  贴10K 电阻,

否则 量产不过,R3是togo   ,R14 是量产IPS   下拉电阻,。

网友A:
刚买的同一家的nw623,四贴做了个500G。板子是淘的坏固态拆的4贴板,支持单贴8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同一家的nw623,四贴做了个500G。板子是淘的坏固态拆的4贴板,支持单贴8ce。 ...

想知道速度如何4ce的闪迪速度跟8ce的镁光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速度如何4ce的闪迪速度跟8ce的镁光差多少

4贴满32ce,也能跑满

网友:
699买的s3700  800G 也是不错的选择,现在768了,小孩玩游戏用。比起你这也不错,但少了折腾的乐趣了。本人也不会搞这些。

网友C:
用做移动硬盘有点浪费啊 不如做个2258XT的NGFF

网友D:
前几天方力家有280块钱的512MLC.2246en大板子。买了俩,就是闪存是大S的.测试也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方力家有280块钱的512MLC.2246en大板子。买了俩,就是闪存是大S的.测试也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耐用。 ...

看见那种了,不好说,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速度如何4ce的闪迪速度跟8ce的镁光差多少

镁光速度和闪迪一样,都是4贴的话,  2贴的话闪迪跑满,镁光420  3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做移动硬盘有点浪费啊 不如做个2258XT的NGFF

这个全盘写不掉速,奔这个去的

网友:
我做盘用过的镁光片,20nm和16nm的坏块单片好像都没超过20 的。东芝的片坏块多道是习惯了。

网友E:
西数的sa530,tlc全盘不掉速,389买的,保修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数的sa530,tlc全盘不掉速,389买的,保修5年。

你不知道保修策略变了吗,5年不超过多少写入量,超过一样不给你保修

网友:
2246EN+MLC,笔记本现在都标配NVME+大容量1T了,用不上,台式机的话,也有NVME,速度上G。是上NVME TLC,还是上MLC呢,这个2246EN顶多500多M,哎,有点儿鸡肋了。

网友F(2021-11-22):
同样的板,两个15131焊到正面,换了512缓存,焊上土狗电阻,识别1是2CE,2是4CE,开卡失败,需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的板,两个15131焊到正面,换了512缓存,焊上土狗电阻,识别1是2CE,2是4CE,开卡失败,需要怎么办。 ...

重新值锡,背面R14需要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值锡,背面R14需要一个电阻,

我焊过同样的方案,没有加这个R14

网友(2023-11-03):
引用 楼主:
重新值锡,背面R14需要一个电阻,

我主控面双贴15131,没有贴r14电阻,居然能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