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光猫pcb上的pt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05-19):
有点像钽电容,上印JK250  145U。搜了一下说是变压的作用?

tewa-500ag光猫,两个85度1000u输入电容,换成一个470u固态,后面一个3.3v电源的输出电容加了47u(资料10u够用)mlcc,感觉网页刷新更流畅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哈哈

网友:
估计是保护用的压敏元件或者PTC

网友:
那个是压敏电阻,,过压短路的

网友:
这个接口是电话线旁边的,怎么感觉是Y电容呢

网友:
有可能是个压敏电阻

网友:
楼主,“感觉网页刷新更流畅了”这是心理作用

网友:
压敏电阻吧

网友A:
防雷用的气体放电管,击穿电压145V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JK系列250V,145MA

网友:
PPTC(自恢复保险丝),参数8楼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雷用的气体放电管,击穿电压145V

你这个答案最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