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电脑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20-05-19):
我的Windows 7系统笔记本电脑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在通过桌面开始菜单里点关机后,屏幕灭了,主板上的风扇,电源指示灯一直在工作,需要用手指按电脑上的开机键几秒钟才能关掉风扇和电源指示灯,问下,这是啥问题呀?

网友:
USB设备多,特别外置网卡,有时关不了机,XP系统。

网友:
换系统试试。看是系统原因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估计是温度高,拆开更换导热硅脂试试。我的老联想X230就这毛病,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