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普尔充电器 散热风扇不转

楼主(2020-05-19):
48v4安的充电器,散热风扇不转,排除了风扇问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我有一块这板子的实物,明天看看这个是不是有温控功能的。十有八九是风扇插座旁边的三极管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这板子的实物,明天看看这个是不是有温控功能的。十有八九是风扇插座旁边的三极管损坏了。。。。。 ...

有温控,就是bt151旁边有个热敏电阻!现在被我弄的红绿灯也不亮了,好像单片机出问题了,我就接了个9v充电器给风扇供电,然后把bt151强制输出!暂时先这样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问题,bt151是好的,就是不充电,有一个16脚的芯片,擦得字也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温控,就是bt151旁边有个热敏电阻!现在被我弄的红绿灯也不亮了,好像单片机出问题了,我就接了个9v充 ...

这样也可以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的,哈哈

这位楼主是破坏之王,已经修坏好几样东西了, 都是本来不大的问题,修着修着问题就越来越大,最后就彻底挂了。这个充电器由于电流不受控制在超功率的情况下强行使用,也已经挂了,不知道楼主还打不打算继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楼主是破坏之王,已经修坏好几样东西了, 都是本来不大的问题,修着修着问题就越来越大,最后就彻底 ...

有意思,这种电源就没几个件,看看原理图应该很好修的,可控硅控制插电瓶才输出,运放控制指示灯转灯

网友D:
衡水家维 是修这个的专业户,你可以问问他。这么说好像有点出入,写小说才是他的专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衡水家维 是修这个的专业户,你可以问问他。这么说好像有点出入,写小说才是他的专业吧。  ...

张大神小说确实写的不错

网友(2020-07-05):
风扇插口位置的8050管测一下。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D:
衡水家维 是修这个的专业户,你可以问问他。这么说好像有点出入,写小说才是他的专业吧。  ...

张弟写小说修电动车充电器都是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