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基于TL431芯片的电池电量显示板---学习和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0-05-19):
    最近产品需要新改动:带电池的产品需要得知出厂时电池电量情况。因为有案例,卖出去的产品客户一通电小电机并没有动,发现是电池没电了,影响用户体验和公司形象(心情不好的客户就投诉了呀)。我认为问题根源就在于,一是电池厂商并不会充满电卖货,因为满电状态在运输过程中是危险的怕发生爆炸;
二是电池在仓库会存放一段时间,时间长了就没电了;三是出货时配送“久置”的电池,且品管缺少检测流程,出厂后就可能会收到客户的“问候”了。扯了这么多,第三点才是重点。
所以如果能把检测电量的装置整合到产品上,对品管对客户都是一种方便。
下面开始研究TL431典型应用电路。

从T宝买了小物件。实物和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中不是很明白为什么LED要这样并,问问各位大佬,可不可以直接LED串联4.7K电阻接入431_cathnode?有什么坏处,是怕亮度不一吗?大家一起发表下意见哈
实测红色LED两端电压是1.8V,蓝色LED两端电压是2.6V。
LED发光最小工作电流0.1mA,这里串个4.7K电阻在8.4V情况下LED有1.78mA应该没问题吧?

其他心得。
一、可以看到这个板子用的是5个TL431。网上大多数是1个TL431+LM324。
A>对比了一下成本:(参考立创商城批量价)
5个TL431的成本:0.08X5(431)+0.06X5(LED)+0.005X20(0603/1%电阻)+0.015X1(1206电阻)+0.19X1(轻触按键)=1.005元
1个TL431+LM324成本:0.08+0.26(4通道LM324)+其他。
成本差不多,5个431版单从材料方面贵了1.5毛左右。
B>布板方面,5个431好看点。

二、网上还有在电源进来时加了MOS管的,应该是为了减小待机功耗。毕竟以上原理图待机也有1mA左右耗电。所以这个MOS管在低功耗应用下可以加。

三、这次学习了TL431的不少知识。看规格书+网友的理解,大概知道了这颗IC的好处。比稳压管精度高,由于被市场大量使用价格也还行,也说明其可靠性符合市场需求,
比较少看到说431故障的文章,也可能是我经验不足还没看到吧。其他优点网友也可以说说看。

我一般看规格书里的VCE=36V,也有的写VKA=7V,那就取最小值7V,使用时注意下。Vref=2.5V的min和max以得知其精度,ZKA=0.5Ω,IKA=0.1~100mA
温度选-20~85摄氏度差不多了,防静电HBM±2000V,CDM±1000V。结温,3pin的最小,这就是SOT23-3封装最为常用的原因?

因为后面开关电源也会用到431,所以还在学习中...

最后此文权当做个笔记而已,或许一段时间后会翻回看,哦,原来这些疑问我已经有答案了!

再次希望网友慷慨解答【原理图中不是很明白为什么LED要这样并,问问各位大佬,可不可以直接LED串联4.7K电阻接入431_cathnode?有什么坏处,是怕亮度不一吗?】,谢谢。

网友A:
我认为是用来维持431基础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用来维持431基础电流的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忘记看了431还有个指标IKAmin值是0.45~1.0mA。

楼主:
多谢字母哥提醒,吃个饭回来发现我对TL431还是不了解,于是继续看datasheet。

我漏掉了三个重要指标:一是IKAmin=0.45~1.0mA,二是VKAmax=36V(所以如果想测48V的得串联两个18V稳压管先降个36V),三是三极管饱和时“K”脚维持在1.9~2.0V左右(不同厂商不一样),第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维持在1.9V?三极管完全导通其ZKA=0.5Ω,集电极怎么会是1.9V。

现在实测各点电压:以红LED为例,LED正极8.4V,负极6.58V,则压降就是8.4-6.58=1.82V。再看TL431的K极是1.86V。那么R18的压降是6.58-1.86=4.72V,R18的电流是4.72/3K=1.57mA,R17电流就是1.82V/10K=0.182mA,则红LED的电流为1.57mA-0.182mA=1.388mA,LED在此电流下可以正常发光。

从设计角度看:

如果LED是串联3K电阻到431的K极。那么,VCC=8.4V,LED压降还是1.8V,K极还是稳在1.9V左右,则3K压降=8.4-1.8-1.9=4.7V,电流是4.7V/3K=1.57mA。乍一看也没有问题。
而且只有一个计算量。

再回来看LED并电阻的接法。首先设置LED电流1.5mA左右(正常发光所需电流),那么根据IKA=1.5mA+和LED并联的电阻的电流,这里IKA也设置成1.7mA左右好了(原则是大于IKAmin值),则和LED并联的电阻的电流=0.2mA,所以阻值放1.8V/0.2mA=9K,取E96的10K/1%也无妨。下面那个电阻阻值=[VCC-1.8V(LED)-1.9(K极)]/1.7mA,若VCC=8.4V,电阻=2.76K,取3K也行,待会回来验算10K和3K组合的各节点电压。
这里要计算两个电阻阻值。

好像串联设计更便捷。迷茫了。

可能问题关键在VKA<Vref时,TL431怎么工作?想明白这里可能就通了。

网友B:
现在都有分段显示芯片,电路外围简单,比如充电宝里面就是使用最广泛,用431设计外围元件太多

网友:
“如果LED是串联3K电阻到431的K极。那么,VCC=8.4V,LED压降还是1.8V,K极还是稳在1.9V左右,则3K压降=8.4-1.8-1.9=4.7V,电流是4.7V/3K=1.57mA。”
这里貌似有问题吧,8.4-1-8-1.9=4.7,这个电压应该是R17和R18的压降吧。这时LED不能工作了吧。

以上理解错误了,原来楼主是说直接串一个3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有分段显示芯片,电路外围简单,比如充电宝里面就是使用最广泛,用431设计外围元件太多 ...

谢谢您的建议。我去查了很久才敢回复。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那种单节电池电量显示芯片?比如华之美的HM1160,

可惜这个Vin范围最大才到6.5V,我的电池组是8.4V和12.6V都有。可否请您说下分段显示IC型号?

还有一些IC是boost升压+LED显示的,一般用ADC采样Vbat,IIC跟MCU通信,然后MCU编码驱动LED。
这样的好处是MCU实时监测电池电压,准确度好,LED显示对用户直观。不过成本高基本不考虑了

网友:
学习了 ,笔记本的电量检测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0-06-28):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并联,而不是直接串电阻。

网友(2021-01-23):
楼主搞清楚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从功能与成本看,参照已提供的,类似下图,成本更优,如果需要适应高压的13001也挺香的,或lm3914也不赖,个人看法。
平板,网上找的图。

网友(2021-06-21):
Led均压用的吧,当431再调整电流大小时保持发光管亮度一致性

网友:
这是因为TL431工作时需要最小的静态电流,这电流虽然比较小(datasheet提供的数据典型值是1毫安),这电流足以点亮LED,造成TL431输出高电平或者高电平时,LED都是发光的,只是强弱的区别,并上这电阻后,可以使TL431输出高电平时LED不发光。

网友(2021-09-03):
引用 楼主:
多谢字母哥提醒,吃个饭回来发现我对TL431还是不了解,于是继续看datasheet。

我漏掉了三个重要指标:一是 ...

大哥你好,我想请教一下6.58哪里来的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有分段显示芯片,电路外围简单,比如充电宝里面就是使用最广泛,用431设计外围元件太多 ...

那个只限单节,这个全能电路,36-3都可任意设置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我去查了很久才敢回复。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那种单节电池电量显示芯片?比如华之美的HM1160 ...

多串的话,按比例分压就好了。选检测和芯片供电不是一个引脚的芯片,比如YX01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