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705鼠标微动拆修

楼主(2020-05-19):
16年初海淘的罗技M705,一直很好用,耗电量也小,印象中这次已经差不多一年没有换电池了。前两天鼠标左键出现双击,本来准备换个微动,网上查了下,有可能是触点问题,生锈啊,不干净啊之类的,可以先清理试试,这样就不用换了。

拆开外壳

取下连线

准备拆微动

找小号的平头螺丝刀撬开上盖

WD-40对着触点一阵“猛”喷

晾一晾

触点应该清理干净了

装上微动上盖

恢复原样

修了之后暂时没有出现双击的情况,先用用看,如果还有双击就只有换个微动了

网友A:
用不久又坏。赶紧换吧。多少钱淘的?和G700比较如何?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破鼠标我都是中键微动或者右键微动换到左键上去,毕竟右键和中键使用频率没有左键多,尤其是中键,当然你这高级货中键是跟左右键不一样的,而且高级货也值得投入换新微动

网友C:
我同样方法修复G500,用了多年没双击过,只是时间久了按压手感没那么清脆了

网友D:
换新的吧,拆过了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不久又坏。赶紧换吧。多少钱淘的?和G700比较如何?

M系列和G系列产品定位不同的哦,一个主打便携、办公,一个主打电竞游戏,使用的控制平台软件也不同,还真的不能拿来做比较。
比续航的话M750正常使用能撑8个月到1年,G700最长可能就一个星期不到,玩的勤的1-2天就要充电了。
比表面参数吧,G700最高可以设置12000DPI 最高1000的回报速率,M750才1000DPI,500的回报速率,低电量的时候会降低至250左右,延长电池剩余使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M系列和G系列产品定位不同的哦,一个主打便携、办公,一个主打电竞游戏,使用的控制平台软件也不同,还真 ...

大佬太专业了,这个鼠标我就是用来办公的,无阻力滚轮模式用上就回不去了;当游戏鼠标肯定是不称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破鼠标我都是中键微动或者右键微动换到左键上去,毕竟右键和中键使用频率没有左键多,尤其是中 ...

家里还有旧鼠标微动可以拆,只是嫌麻烦不想去用烙铁,先用用看吧,实在不行了再换,毕竟用了4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同样方法修复G500,用了多年没双击过,只是时间久了按压手感没那么清脆了
...

手感不清脆是不是与按压微动的塑料件被磨出凹槽有关系?这个鼠标左键凹槽明显,清脆声不如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的吧,拆过了用不了几天的。

再坚持坚持,我觉得这个鼠标挺好用的,又省电,目前除了双击也没其他问题

网友:
哥哥,你有点硬核啊,换个微动也就几块钱,耽误一会的功夫。你搞个WD-40喷喷,同样的九年义务教育,你怎么这么优秀呢?

网友:
这款我是从2012年使用至今,中间已经换过好几次微动开关了。极速滚轮非常好用。

网友:
这个鼠标确实省电,原装电池用了两年了吧

网友(2020-07-02):
大佬厉害,我捡的咸鱼二手705,到手第一件事情就是拆开,换上国产欧姆龙微动。简单便捷高效…… 2分钟事情;当然拆装要10分钟

网友(2021-07-05):
俺用惯了这款鼠标了,已经10年了,现在是第三个了,期间也更换了罗技最高级的办公鼠标,但是不习惯,退了。

网友(2023-03-27):
罗技马拉松鼠标M705,电池可以用一两年。
不过极光引擎的定位还是有点不准诶。
有油容易沾灰尘,我会再用酒精洗一遍。

网友:
都拆开了,微动的触点为啥不弄一块粗糙的纸片拉几下,光喷神油估计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你喷了神油以后还应该用砂纸或小锉刀稍微打磨一下触点,管的时间更长。

网友:
既然拆开了,就物理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