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世新204牙机电源电路图纸或各元件参数???

楼主(2020-05-19):
世新204电源因朋友误接线,电路板烧毁,大部分元件参数都无法识别出来了,特在此求助各位告知。图片上的这种电源,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电源就一简单的整流滤波,再加上一只三端稳压器。图片上的的元件参数都看得清楚啊。。。。。

楼主:
大的元件都看清楚了,五环电阻,阻值有几个看不出来了,电路图我都附出来了,就是电阻的阻值不知道,技术尚浅,分析不出来,不敢乱接啊

网友(2020-07-13):
你搞定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元件都看清楚了,五环电阻,阻值有几个看不出来了,电路图我都附出来了,就是电阻的阻值不知道,技术尚 ...

这玩意儿手柄贵,机头便宜的很,国产天津货主机头买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