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再次求助:建兴CV6-8B128用的是SM2254G主控,这个有办法开吗?

楼主(2020-05-19):
品牌:建兴型号:CV6-8B128
容量:128G
主控:SM2254G AB N04P75.00
缓存:海力士 256M
闪存颗粒:海力士 H27QFG8PEBLR,64G X 2

-----------------------------------------

此卡有坏道,查询2254G不能用2246开卡,请大佬指教哪个版本可以识别闪存颗粒,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A:
2254G和2258H应该是对等的,但这个板子用58H可能开不了。

可以尝试用58xt的包开试试。

网友B:
用2258XT开吧 稳定很多 用2258H开的话不好开过 还不稳定

网友C:
用58h,随便开这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4G和2258H应该是对等的,但这个板子用58H可能开不了。

可以尝试用58xt的包开试试。 ...

谢谢老师回复,我把目前能找到的58XT都下了,都识别不出正确的闪存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58XT开吧 稳定很多 用2258H开的话不好开过 还不稳定

老师你能提供给我一个你开过的版本吗,我下了几个都不可以识别到闪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8h,随便开这个款

大佬能否帮忙说下58h哪个版本,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能提供给我一个你开过的版本吗,我下了几个都不可以识别到闪存,谢谢。 ...

试试这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否帮忙说下58h哪个版本,谢谢了。

我忘了不知道是不是Q0612A

楼主:
谢谢你。
这个版本也识别不到闪存,手动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忘了不知道是不是Q0612A

谢谢老师。这个版本也没有颗粒数据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版本也没有颗粒数据哦。

就是这个啊…auto都有了,还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啊…auto都有了,还不点

Auto识别出的颗粒是错的,我的是64G x 2,单颗粒就是512Gbit,软件识别的是256Gbit。

网友:
多找几个,2258xt肯定能开,58h的工具反正我开不出来,有人据说能开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Auto识别出的颗粒是错的,我的是64G x 2,单颗粒就是512Gbit,软件识别的是256Gbit。
...

auto 出来后随便点,不要在意名称,参数都一样的

网友D:
2258H 的Q0612版本绝对能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Auto识别出的颗粒是错的,我的是64G x 2,单颗粒就是512Gbit,软件识别的是256Gbit。
...

auto出来的你咋不试试,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58H 的Q0612版本绝对能开

绝对不能开,能开这个的是Q0612A不假但是这个颗粒固件是特(魔)调(改)的,不是那么好开的,我。。。随便开,目前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还是怕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绝对不能开,能开这个的是Q0612A不假但是这个颗粒固件是特(魔)调(改)的,不是那么好开的,我。。。随 ...

这是CV6-8Q128?R如果是就能开,我开了不下十块。默认设置是开不了,有几个项要选一下。而且开出来就是120G,开128开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CV6-8Q128?R如果是就能开,我开了不下十块。默认设置是开不了,有几个项要选一下。而且开出来就是120 ...

你那的应该是魔改过的,说实话我遇到M2版本的我都躲得远远地,我开的是2.5版本的,128G 120G随便开,公开的Q0612A开不了,也可能是我不会用,我的工具全称是SM2254AB_HY16_14_FWQ06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