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焊接了一根 fluke福禄克189等可用的红外数据线

楼主(2020-05-19):
无意中看到有人DIY了福禄克仪表用的红外数据线,看着心动毕竟原装线大几百元如DIY成功就又省下几个亿,,,,,
找材料刷机小板发射管倒是好找,但是接收管没有,看淘宝接收管才几毛钱连刷机板全部才几元钱于是连刷机板一起买了,,,,
随便焊接试机不错能正常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发射接收管与表的距离角度需要自己找合适的距离角度才能容易连接不掉线,不然非常容易掉线,还发现如用不透光的材料包裹罩住发射接收管与表的空间就更稳定更容易连接,可以通过刷机板的tx rx指示灯发光强度来判断角度是否合适,LED越亮,连接质量就越好,,,,
这样搞下来成本才几元钱值得一试,
随便看下连接成功图,图片貌似方向不对也不编辑了,各位乱看下,,,

先上电路图,,,,

网友A:
对角度多麻烦,为啥不用光耦?几毛包邮……

另外,楼主可以试试不要R3。就是让接收管直接连到RX和GND之间~
R1也去掉试试

网友:
好吧,我缺一个福禄克的189,别的我都不缺

网友B:
怎么传上的数字与表的数家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传上的数字与表的数家不一样呢?

应该是软件的刷新速度跟不上表的刷新速度,或者数据传输有延迟,实际使用中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角度多麻烦,为啥不用光耦?几毛包邮……

另外,楼主可以试试不要R3。就是让接收管直接连到RX和GND之间~ ...

改天试试你说的方法

网友C:
TTL转USB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L转USB是什么芯片

忘了看,应该是2303吧,我用341芯片的土豪金编程器也可以连接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看,应该是2303吧,我用341芯片的土豪金编程器也可以连接使用

谢谢回复,我用CH340试了一下,没成,因为忙,没在试。电路是网上找的,抽空试试你这个电路。

网友:
谢谢分享。。。。。。又省了好几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我用CH340试了一下,没成,因为忙,没在试。电路是网上找的,抽空试试你这个电路。 ...

没成是不是发射接受角度距离不合适?我开始也不成功,几乎要放弃时发现软件检测到仪表过,又重新折腾,过远的距离过近的距离连接都不容易连接,只要距离角度适合时连接是非常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成是不是发射接受角度距离不合适?我开始也不成功,几乎要放弃时发现软件检测到仪表过,又重新折腾,过 ...

抽空再试试看

网友D:
这个廉价版不错,不知道发射管,接收管有没有频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廉价版不错,不知道发射管,接收管有没有频率要求。

有的,照我淘宝图片那种买就可以了,发射管用普通电视机遥控器上的发射管也可以,接收管我没有其他型号的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