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台主机

楼主(2020-05-19):
这台主机已不知多长时间没用了,今天拆了,主板准备挂闲鱼。主板是是技嘉二代的,CPU是E5400,内存是二代1G的
这机箱只能进废品站了,有近17年的历史了,当然如果要坚持还是能坚持的。

贴的图纸是以前P4的技嘉主板8IE533

里面其实还是很干净的

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电源

主板的内存还是双通道的

可以正常开机

使用PE

进入PE系统

使用鲁大师看主板型号

显卡

运行中。。。风扇转的很欢

拆的零件

空空的机箱

网友A:
玩红警还是可以的不玩游戏,看个视频不耽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红警还是可以的不玩游戏,看个视频不耽误。

主要是显卡觉得声音有点受不了,出了换零件

网友:
加内存可以安装64位系统win7、win10:lol:

网友:
9600GSO鲁大师1W多还不错我使用着2块

网友B:
谢谢分享。。。。。我只用过WIN98、WINME、XP、后来用了几天WIN10,现在换成WIN7。WIN2000和2003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只用过WIN98、WINME、XP、后来用了几天WIN10,现在换成WIN7。WIN2000和2003是什么鬼? ...

找度娘就知道了,呵呵
WIN10是有点用不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度娘就知道了,呵呵
WIN10是有点用不习惯

我知道啊。。。。我只是戏说下。。。。。当年我就是坚持不装WIN2000的。。。。XP一直用到上个月,可恨这XP经常晚蓝屏,所以换成了WIN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啊。。。。我只是戏说下。。。。。当年我就是坚持不装WIN2000的。。。。XP一直用到上个月,可恨这X ...

老兄一定是个念旧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一定是个念旧的人。

这WIN10,我需要关机时,它却给我更新,我需要工作时,它又强制给我更新。。。。。这开始菜单,这排列太复杂,想找个程序都费劲。。。。。。桌面布局弄得象手机一样,我更不喜欢。。。。。

网友:
好久不折腾台式机,WIN 7用了好多年,一直没换10。主要是因为穷,没钱买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只用过WIN98、WINME、XP、后来用了几天WIN10,现在换成WIN7。WIN2000和2003是什么鬼? ...

win2000和2003据说是服务器系统,极少数电脑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WIN10,我需要关机时,它却给我更新,我需要工作时,它又强制给我更新。。。。。这开始菜单,这排列太复 ...

StartIsBack++ 这个软件安上,开始菜单就跟WIN7一样,把更新设置一下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WIN10,我需要关机时,它却给我更新,我需要工作时,它又强制给我更新。。。。。这开始菜单,这排列太复 ...

 也是不习惯它的操作,所以一直用着WIN7

网友D:
去掉显卡,换个小容量固态硬盘,可以改个软路由玩

网友E:
你这淘汰的电脑比我现在用的还要好点,我的主板是P35,CPU是E5200,我把内存升到了4G。

楼主:
是什么意思,要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淘汰的电脑比我现在用的还要好点,我的主板是P35,CPU是E5200,我把内存升到了4G。 ...

不会吧,我以为我的是很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显卡,换个小容量固态硬盘,可以改个软路由玩

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