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普通热熔胶枪改为T12胶枪

楼主(2020-05-19):
16年买的小型热熔胶枪,也用了快4年了,配带的20更胶棒也没用完,昨天要用的时候发现扳机不好用了,于是拆开。

小功率胶枪,加热非常慢,好在用的少,也就不在乎了。
这次要修理扳机问题,就一起改了吧

时间太久,很脏

胶枪铭牌

电源开关

另外一面

开拆

拧下全部螺丝

拿下支架

拆开

果然,扳机处固定塑料断了

另外一面也断了

本来该在这个位置,这次搬家了

松开弹簧,拿下扳机组

进胶发热部分

电源线,开关

这个好像是保险,而且还是裸漏的

拆出来,厂家也是心打大,这要电到人怎么办?

拆下发热套件

拿一致报废的T12头子

截断

测量发热芯,别截断后损坏就白费了

打胶固定

接下来我们看看原装发热体是什么样的

好小的PTC

把T12发热体安装上面,上次DIY了很多休眠616控制板,这就把以前的616控制板拆了下来,用在这上。
把调温电位器拆下,使用合适电阻改成固定温度。这里注意,热熔胶流淌只需要160°,外壳过热会融化的哦。

打胶固定

原来固定扳机的地方打孔,使用M3螺丝固定

完成

测试流胶时间
在12v1.5A电源下,T12是17w

用时3分钟。如果换成笔记本电源19v,功耗40w,估计1分钟就可以了

测试完成,再打磨下螺丝

收工。先用12v1.5A电源对付用,手里有三星24v电源与28v电源,这两种体积都太大了,以后有合适电源再换。

网友A:
改了之后也要很久啊,我买的30W的最便宜的胶枪没测过时间,但应该也就1,2分钟就能出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之后也要很久啊,我买的30W的最便宜的胶枪没测过时间,但应该也就1,2分钟就能出胶了 ...

是的,小功率效果不好。还是大功率才给力

网友:
什么胶能耐高温?

网友B:
改这个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用24V电瓶供电,在没有220V电源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如果是室内有220V电源的地方,没有什么方便之处,如果功率小,加热时间一样长,如果功率大,会造成过热,这个不会恒温,PTC却是有恒温功能的。

网友:
另买个ptc吧,大功率点的

网友C:
我的改成直流发热芯了,12-24v供电

网友:
不错,有空也改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这个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用24V电瓶供电,在没有220V电源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如果是室内有220V电源的地方, ...

t12是恒温的,616就是控制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t12是恒温的,616就是控制模块,

T12不是恒温的,需要控制板才能实现。另外,我没有看到后面的几张图,里面装有温控板。。。。。。

网友:
我还以为改成电池供电的呢……

网友:
ptc导热做好点也行

网友:
真能折腾,学习了。。

网友E:
硬是把一把220V胶枪改成了12V胶枪,其实内置一颗18650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是把一把220V胶枪改成了12V胶枪,其实内置一颗18650更好

这种小的胶枪放不下18650

网友(2022-03-04):
引用 网友C:
我的改成直流发热芯了,12-24v供电

想问下是PTC发热芯吗?我也买了直流24的,直接接电钻20V可以用,就是担心电池会不会短路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