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终于买到第二种Typec双头U盘外壳

楼主(2020-05-19):
做个Typec U盘,试试刚买的typec双头U盘外壳

SM3281N+9DFK

4ce的。据说SM3281n支持8ce,尝试过一次之后没成功,以后就再也没贴8ce颗粒了,老老实实贴4ce颗粒。

想吐槽SM3281的容量计算机制,120个坏块的9DFK,只给产出了48G,WTF:unhappy:

接下来请上今天的主角

typec双头金属旋转外壳。

以前用的,只有一种下面的这种外壳

总觉得有点LOW。

有了金属旋转的这个外壳,总算多一个选择了。

网友:
喜欢这个版型的U盘!

网友A:
说实话 这个就是坑   因为没准哪天 Typec就淘汰了  我已经入坑了 一次了  闪迪迷你接口

网友B:
是不是有分bin定容,我就被这玩意坑了,不足120G直接给开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分bin定容,我就被这玩意坑了,不足120G直接给开60

分bin不会锁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这个就是坑   因为没准哪天 Typec就淘汰了  我已经入坑了 一次了  闪迪迷你接口  ...

typec淘汰实在是近年和未来几年都不会淘汰,功能实在太多了,usb4似乎只能用typec

网友C:
感觉是按照单CE的最多坏块数计数。不像903显示所有CE坏块数。

网友D:
这种外壳设计天生有缺陷,有些USB接口很紧,插拔一次就掉。很难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这个就是坑   因为没准哪天 Typec就淘汰了  我已经入坑了 一次了  闪迪迷你接口  ...

没事儿,这个是两头的TypeA+Typec,总有一个口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分bin定容,我就被这玩意坑了,不足120G直接给开60

没分bin,我从来都是不定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按照单CE的最多坏块数计数。不像903显示所有CE坏块数。

总之很坑爹,在903上是可以59.5G的,到3281上,就只开了48G,上哪说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外壳设计天生有缺陷,有些USB接口很紧,插拔一次就掉。很难固定

适当打点502胶

网友E:
大佬这个壳只有旋转没有保护盖吗 这岂不是总有个头在外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个壳只有旋转没有保护盖吗 这岂不是总有个头在外裸

没有保护盖

如果你感觉一个头在外裸着不公平,可以把两个头都裸着

网友F:
3281少的容量是不是自动设成缓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81少的容量是不是自动设成缓存了?

不知道呢,但意义不大。
容量损失严重,这个让人接受不了

网友:
502还不如哥俩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之很坑爹,在903上是可以59.5G的,到3281上,就只开了48G,上哪说理去 ...

好像说3281只开90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这个就是坑   因为没准哪天 Typec就淘汰了  我已经入坑了 一次了  闪迪迷你接口  ...

C接口是有硬性需求的,你如果希望跑1G以上,必须C口。起码10-20年没问题,手机上普及了C口,剩下的看电脑端了。

网友:
这壳子在那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