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TYPEC接头,并求改造方法

楼主(2020-05-19):
直接上USB口不充电,把电阻去掉,手机显示充电,但电流只有80毫安,换了根线还是这个电流,问下我那里接错了,这个据说是三星的

网友:
两面的排针都连接了吗

网友:
这是个OTG啊,查阅相关资料,充电好像也有两个电阻,要有条件的。

网友:
电阻接CC到VCC

网友:
这是个Type-C口的OTG转接头,在Type-C头的第5脚(CC)与地(GND)之间加装了5.1K(512)电阻。

网友:
所以为什么要用一个OTG接头来充电呢

网友A:
直接买个现成的板子得了,稍有不慎会烧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现成的板子得了,稍有不慎会烧手机

买过板子充电电流才五百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过板子充电电流才五百多

D+ D-不短接的吗? 不弄的话,手机只能USB模式500mA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