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这台古董电脑怎么操作?digital AlphaStation200

楼主(2020-05-19):
外观如图:

背板有“同轴电缆”以太网接口。

开机后如图:

1、这是什么类型的硬件?(客户机版?Win NT?)
2、怎样操作?怎么没有通常的del进BIOS画面?

网友A:
我去!看到这熟悉的画面,感觉我真的老了

网友:
这就是BIOS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到这熟悉的画面,感觉我真的老了

请您叙述一下:
这是什么操作系统?怎么与平常的DOS、Windows不一样?
这个硬件是  工作站?服务器?客户机?

貌似是脱离了原来局域网环境(没有了同轴电缆),所以没法启动了。

网友:
好漂亮 肚子里面古董扒出来 搞一套21世纪的东西进去吧

网友B:
这是1988年左右的电脑286、386、586等,只能玩个简单的小游戏

网友:
你的年龄暴露了。

网友C:
这个都166M主频,96M内存了,真不老。我2000年还在使用32M内存的机器运行win98呢

网友:
内部拆开看看

查了下好像是unix的系统,上面写的166应该是cpu是166mhz的  折腾看看应该能独立运行的

网友D:
美国DEC在95年前后推出的低端工作站……从配置看应该是奔腾166或者志强166,96MB内存

看屏幕提示,你需要一张cd光盘来安装win nt……我猜这机子肯定不支持usb接口

网友:
https://blog.pizzabox.computer/pizzaboxes/alphastation/

上面是这个机子的资料,好像你这个没有硬盘,难道是无盘工作站?
10M的同轴电缆,5寸光驱,3.5的软驱,看来这个机子不是太古老。

我这有原装的NT4.0,要不要,便宜点卖你吧

网友:
不错,应该是winNT系统,那时候没有标准的USB口。找老光驱伺候吧。

网友:
这个机子我知道。
我用过这个机子的后续型号,alphastation500,97年时拿来做一个项目的数据库服务器,跑的是windows NT+SQL Server
你这台alphastation200用的CPU是21064。DEC公司的21064 CPU是当时全世界第一块64位CPU,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快的CPU,超过IBM的PowerPC和Intel
虽然是WindowsNT,但需要注意windowsNT当时有x86版、DEC alpha版和MIPS版三个版本,需要找到原始安装盘才可以。
缺硬盘的话,硬盘估计是SCSI接口的,应该不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166M主频,96M内存了,真不老。我2000年还在使用32M内存的机器运行win98呢 ...

我2000年还在用1m内存的机器运行ucdos拿wps学打字,tc学c。2001年终于上32m可以运行win98了。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的光驱和软驱,我忽然想起了我还有几张从未拆封的软盘,还有做好的winme 启动盘,好多年了啊。

网友:
这台机器当年可是个神,21064处理器,在risc群雄逐鹿的年代α21064是第一块64位精简指令处理器,也是当年速度最快的,α架构引入的乱序执行和3级缓存对现在的CPU设计影响深远。曾经登顶的申威太湖之光是不折不扣的巨人,你这个就是Lucy。
机器报错可能是nvram没电了,要换个。
os可装老的nt。我好像还有这个alpha版本的正版盘不知道能不能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166M主频,96M内存了,真不老。我2000年还在使用32M内存的机器运行win98呢 ...

我的第一台电脑 赛扬500,  64M内存,10G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国DEC在95年前后推出的低端工作站……从配置看应该是奔腾166或者志强166,96MB内存

看屏幕提示,你需要 ...

不是奔腾或者志强处理器,ALPHASTATION都是用DEC独家的Alpha 64位处理器,比同期英特尔的处理器快多了。

中国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曾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的太湖之光就是用的国产山寨版的Alpha处理器,基于30年前DEC公司的设计。而DEC公司在20年前就破产倒闭了,令人唏嘘,但是好的一方面是它破产后很多知识产权被贱卖或者干脆开源免费了。中国另一个曾经位居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天河2号里面用的FT2000处理器则是从美国另一家破产倒闭后开源的CPU山寨来的,这就是SUN Microsystem的SPARC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1988年左右的电脑286、386、586等,只能玩个简单的小游戏

比32位的586牛逼多了,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64位处理器,专门用于科学计算。当然跟现在的CPU没法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