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优惠购14.9风扇拆机,最强暴力改装7电池超长续航!

楼主(2020-05-19):
因为某人说:

上年有个尚朋堂的,改了双电池,自己都还没捂热24小时,被同学抢走了,并且还没得还

那我就撸到了:

收到快递了,都蹦开个口子

打开

包装比较简陋

电线很垃圾,当场扔掉

菊部

海绵脚垫缩水款了

有电池仓,模具还没缩水

放入电池,平头可用。台灯没有上车,据说台灯平头用不了

测试,还行,不过没有我9.9的正品共田f96b大风

打开

主板

缩水了一个电容,导致有打嗝现象

缩水了一个螺丝

装上

电容补上10uf,打嗝依旧,还更频繁了!!!

对于有人反映的发热问题,我发现无牌ss14二极管发热有点严重,更换有品牌高质量ss34

原装的电线太细了

更换了电池和充电的线。把电机的线换掉的话,会转得更快,不过我懒得换

准备加装电池,先布局一下

拿出我的冰山一角电池,再不用都要放坏了

找出国产创明2600的电池组

拆分成这个形状

然后就可以错位的放进去了

注意绝缘,锂电池短路可不是闹着玩的

注意绝缘

发现电池仓的母卡扣顶住

把它切掉!不能惯着!

可以了,也不影响子盖的闭合

接线,容量可以算,2600的电池,抽测几个都是25xx,那就先算他全部2500x7等于17500

然后来解决一下打嗝的问题,坛友说是并联100的电容

找出正品红宝石220

装上测试一切正常

使用电压均衡的电池,把电池仓最后一个也放满,一共有7个电池

完毕

带着个一斤

对于充电问题。原装的充电我测了,在4.1的情况下只有300电流。我看看后续会弄一个3a的充电方案。并且插口改为c。这个插口应该承受不了3a

网友A:
电池不接个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接个保护板吗

谢谢提醒!确实没留意到这个问题。到时候改充电的时候会加上。

网友B:
我怎么就看到5节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就看到5节电池呢

立竿里面两个,电池槽还有一个。

网友C:
第一次是单位巡更用的神火手电 充电冒烟了没当回事放到纸箱堆里准备扔掉 谁知道这家伙竟然着了起来 差点出大事故
第二次是修充电宝 我还没怎么滴呢就着了   反应过来急忙用浴巾盖上还是在呲呲的燃烧  人一下就蒙了 赶紧包起来扔到院子里 幸亏没烧伤

此后有了阴影

能不捣鼓就不捣鼓这18650  特别是凑合着玩一玩的情况下

特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竿里面两个,电池槽还有一个。

哦了 你这个充电可有点麻烦了 ,把板子都归到一边 电池仓干掉 可以省出个充电宝的位置来, 充电宝电池端引线接出 搞定了 以前的麦克口充电宝 现在有点鸡肋 做个台灯电源我觉得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是单位巡更用的神火手电 充电冒烟了没当回事放到纸箱堆里准备扔掉 谁知道这家伙竟然着了起来 差点出 ...

正规厂的18650都有保护阀,有极少情况下可能失灵。垃圾电池都是一个钢盖盖,要炸直接炸

网友:
是要改充电了,不然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竿里面两个,电池槽还有一个。

这不就是8节电池了吗?

网友:
看了你这个,想起前几天 19.9台灯有 3个还是4个电池曹的。有位网友说的话。内置1个电池的时候,你们千万百计的要多塞几个电池进去。现在厂家现成给你电池曹了,你们又TM的说,什么平头不能用啥的。真难伺候。

网友:
18650:这是老子住过最挤的一个房间

网友:
这风扇除了能塞进多节电池外,和尚朋堂比差远了

网友D:
你好,请问蓝灯微亮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蓝灯微亮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没有这问题

网友:
此类小风扇搞直流无刷变频才是王道

网友:
大容量电池2个就可以,配合大功率充电

网友:
你NB,我只改了5粒电池,想不到杆子里面可以塞两粒,这风扇看起来很矮,我以为杆子不够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