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评书机加节目加减键,网友发来的东西20200501-0502

楼主(2020-05-20):
20200501 周五 晴天
    早8点半到门市,正开门,身后有人说话,好像要买什么东西,

    结果,开门他们进来,找电饭锅的配件,插头,我说什么插头,电源线吗?

    这是3个人,口音有点长江中下游的味道,俩男一女,女的说是电锅上的插头,

    我明白了,让她看是哪种,她也不确定,但是拿着那红线座觉得像,问多少钱,

    我说你自己回去能换吗?她表示能换,我说那就六块钱吧,她说便宜点,

    我说我要是换就能收15了,所以,不多,她非要给5块吧,我说,就算卖六块钱,连一半的运费都不到,

    说实话,卖件挣不了多少,不如留着我亲自给人家换,这玩意永远不会多,老是不够用的,

    卖一个我就少一个,很快就得又进货,又掏钱,东西越砸越多,根本攒不下钱来。

    她说,要是不合适能换吗,我说如果不破坏,不影响我继续用,能换

   (得亏她只问了这个多少钱,要是换哪种电脑电源的方口,我还得倒找钱,

    真回来换,那就直接换了,嘿嘿嘿)最终,她男的网付6¥,走人了。

    一上午没事,10点多来个女的,充电1¥,又是那种雅迪新口,中间多点零碎,

    只好用夹子转接,冲了8分钟,她不等了,自己拔了电跑了。也不怕电着了。2020年5月1日10:52:41

    11:22进来个小伙子,修个特新的电扇,是半截落地扇,黑色的,铝叶片,说是不转,

    我通电确实不转,于是,拆开网罩,试着拧了一下也不沉啊,倍儿新一点土都没有,

    然后通电准备试一下呢,结果,转起来了,没事了,再停了开机,也没事了,这事闹的,

    给他吧,他一个劲说麻烦您了,我说,小意思,没事不更好吗,用去吧。

    打发走了,前后2分钟2020年5月1日11:28:25

    下午3点半来门市,今天很热,电扇已经开了,屋里27°C,所以不愿意来,来了反正也没事干,

    昨天,老爷子给了我一个BP收音机样的只相当于2盒火柴的插卡MP3播放机(评书机)

    这种太小了高8.7X宽4.6X厚1.5cm^3,前后不用螺丝,只用卡扣就搞定了,

    原本3个钮,音量加、减,和播放/暂停,没有节目加减,这对于喜欢听书或者听歌的人来说,很不爽,

    再一个就是这玩意的插卡换卡必须拆开整个机器才行,

    而且,电池的线还挡在卡槽前方,往外取卡比较麻烦,

    第一步改造,就是将电池线从正面挪到反面(两面完全对应也有对应大小的焊盘。)这样,取卡不碍事了。

    然后,我开始揭开胶布,和上面的锅仔片,用表笔扎在中间的那个圆点上,

    测试跟那个主芯片的16个脚都不通,于是,开始捋着过孔找就近的元件,

    我琢磨,一般应该是电阻,电容一类的东西,这过孔也缺德,过去了又回来,跟地鼠似得,烦人啊,

    最终,索性地毯式傻扫,无意中,一个电阻的一个脚跟它通,哇塞,这不就找到了,

    这个电阻标号R9,贴片的,实值103它的另一头最终跟IC1的14脚(倒数3)通。

    找到了它,可以继续了,这个是音量减,然后,同样方法去找音量加,对应的是R10,203,

    没想到,它最终也是14脚,不可思议,

    于是,再找播放暂停键,这个键直接跟14脚连,原来如此啊。

    于是,在14脚焊出一根线,找个电位器,随意调整,终于找到了规律,

    如果14脚对地4-5K这是节目加,如果是27-30K

    (当然,更大也可以实现,曾经出现过24K是节目加,44K也是节目加的情况,那就是超出范围了,不管了,

    感觉5K和30K是比较靠谱的。看来,14脚是单线电阻识别功能的键盘线,

    于是,兴心增加这俩功能,找到两个贴片的按键,选了不碍事的位置,用502粘好,定位了,

    然后,使用一根电线的一根丝跨接俩开关的远端,中间用热缩管套上,这样比较安全,不容易短路,

    最终,这根线穿孔接地,然后,找到512和303贴片,与开关的中间俩头各自对应焊上,

    用一根丝连接俩电阻悬空端,然后,折一下,通过一个定位孔穿过去,套热缩管焊到14脚,完成。

    开始,试机,很不错,成功了,于是,开始粗略判断打孔找了俩3MM红色LED剪断腿锉修平,当按钮用,

    装好,非常理想,对我来说,已经很完美了。

    只是这些评书机对高码率的可能不支持,我下载的寻秦记国语朗读有声,是64K的,放不出,

    于是,压缩成22.000kbps采样和32K码率的,就好多了。能认了。

    期间,上午一开门来的那俩口子,又来了,说安不上,是这样的,

    我一看,是插脚的那种黑的,于是,给她找出个黑色铁针的,

    她说,这种还便宜点吧,我说,找给你一块钱。

    她问我有这线不,我说没有,这种就是这么来的,你用原来的线就行,

    她说原来的线烧了,我说,那我没法子,这个来的时候就是这样,要不然也不会比他便宜,

    她说那怎么办啊,人家他男的比较明白,说这不还有俩线呢吗,可以,

    她非说不行,我说我没办法,她让男的劝住,她说拆不下来啊,

    我用钳子给她拆下来,插在新的上面,这样没事了,不就少个地线吗?

    又给他一块钱,打发走了。这多好,虽然少挣一块钱,

    但是,一个是一块三到一块五一个的电木铜针的带线座,

    一个是2毛5到3毛的铁针塑料座,还不发愁她用不了多久还得来找我

   (如果那头线不换,坏是迟早的事。)2020年5月1日18:44:18

    又是一天没活,瞎玩吧。

----------------
20200502 周六 晴天
    昨晚9点去西边了,那边水压高,洗个痛快澡,今早差十分8点来门市,

    刚到不久,来个电话,快递外卖,接电话,问我在不在,说我有个件,

    我以为是买的坛友逃课电子数码的那23样07碎8的电子破烂呢,那一堆加上8¥的运费花了51块多点。

    理论上昨天就到了,今天安排送,汇通的,应该是上次那帮我数巧克力威化的哥们。

    可是,电话挂了20秒就到了门口了,是顺风,我心说,没什么走顺风的快递啊,

    他竟然拿出两件,一大一小。我赫然瞅见上面写着到付61¥心说这是什么啊?

    不会是PZ们又给我塞两箱砖头给发过来了吧,我问。是一共61啊,还是一箱子就61啊,

    他笑笑,你别担心,两下子一共61,我心说,唉,吃亏上当就这一回了,

    进屋给他找了61块钱,他给送进来了,拿钱走人,先看看第一箱子小的吧,

    虽然不知道谁发的,(估计是狐狸发的,总是出人意料。)

    一个CV AUDIO遥控器,

    一条4米半的D9对头串口线,

    一个怪怪的USB摄像头(跟当年那小说《世界之战》里的火星人的机器人似得,)

    一条易趣线,

    一个双VGA口的卡,好像还不是显卡,上面的芯片都是对称的,

    还有套挺新的电车的钥匙门电量显,小喇叭三件套,

    再就是天fU神龙点歌卡还带个PCI转换,

   一个按摩器的手控和按摩器的板子

    (记得我曾经拆过一个,就是往外弹射秤砣的那玩意,捶打肚子和腰的那种,

    一个坏盈通7300显卡,炸了一个MOS,碎了一个22的贴片电感,

    又一块视频1分4的板子(看来是狐狸没错了,以前给过俩这种板子,)

    还有CT4810声卡,CMI8738声卡,HP网卡一个不知名的USB双口加网口的类似猫的东西,一个,

    拆件的路由器板子一个,拆件的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加数字版一块。

    至于另一箱子沉多了,大多了,就是东西比较没法玩,

    一个12V小气泵,

    一个GB1-32漏电开关,

    一个NADIA  220x的头子,好的,

    一个GSM RC-SGM171-GPRS猫小铝盒子,

    一个220v鱼缸自吸水泵全新,

    海康威视土8录一个,

    低压灯条半卷,

    还有一箱子不知道什么玩意,俩电话机,一个屏幕跟导航似得,八九寸的,

    触摸碎了点,不灵,全套的,带充电器充电座,6个AAA电池,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上面的鸟语好像还不是鹰,字上面还有点点,有点萨瓦迪卡或者瓦尔特保卫萨拉被窝的意思。

    啊,还有个投影镜头,原来里边是用2051加个620X的7反相器驱动阵列去驱动三色七彩灯珠一个,

    试着送5V,已经很亮了,9V也烧不了就是电流太大,后来装上USB线用充电器驱动得了。

    可以说,这次大多数都没用或者不会用,唉蛤蟆跳井啊。

    一上午,先来个老头,问我修冰箱不,我说西边,二手那里修,他问你修什么,我说他不修的我才修呢,

    这位还不走,你这修小家电什么的啊,我说啊,对,我修费脑子的活,他们修卖力气的活,OK?

    老头出去,在门口又叉着腰八叉了牌子半天,后来才骑三轮走了。

    后来来个娘们骑着个三轮来修电扇,台扇,就是35块钱那种,

    说想换个脖子上的东西,我说什么东西,她拿进来,说用着用着噗嗤一股火,这玩意就不转了,

    我说您也甭往屋里拿了,我ZD了,电扇扇头坏了是吧,她问能换吧,

    我说能换,关键是值不值的换?她问多少钱,我说5、6 10吧,

    她听了说那算了吧,这电扇买也没花那么多钱啊,

    我说就是啊,不长点记性,你再买这么便宜的,今年夏天都过不去。她拎着走了。

    等到12点半,那小子也不给送快递来,回家2020年5月2日12:29:00

    回家后,大概2点头睡觉看到已经签收,MD,这小子也不打电话了,直接送灵灵那了,

    下午3点半去门市,灵灵估计是看见我来了,我锁完车子,她就拎着箱子在门口等着呢,‘’

    一个劲的说,今天真热,我也表示确实热,我穿着夹克衫,衬衫背心,说不热那是亏心,

    跟她们没法比啊,今天上午牛嫂那边就嗡嗡的开空调了,

    灵灵那边开没开不清楚,反正穿半袖黑色肉隐肉现的背心怎么也凉快点

    开门摆上东西,进来拆箱拍照,这次买了23样东西,

    什么带屏的双U口的缺关键件的板子2个(只好拆件用了),

    公母SATA加大D口的板子发来11个,

    一根IDE+SATA电源口的线,

    半米的双3.5的对录线4根,

   USB+3.5插头的线半米一根(估计是摄像头的吧)?

    蓝牙耳机一个,

   插卡收音机8键带屏板子一块,

    S6双耳蓝牙耳机一个,

    57MM喇叭5个,

    手机喇叭13个,

    自行车尾灯一个,

    大电流带变色灯显示充电电流的数据线3条,

    无线鼠标拆件板子2个,

   白色三灯闪烁板子6个,

   (裂一个,不标注正负极,让我接错电烧了一个,还有个烧得轻的,可以按开关闪,松开开关就不闪了。

    最终那个唯一的蓝色的断裂板子的修上了),

    120°温控3个。

    白色圆形带8脚芯片的小板子14个,

    电量AC,BATT显示屏2个,

    4灯补光板12个,

    大三爪微动开关11个,

    3.5MM4段的剪下来的耳机插头18个,

    小电源口,可能是插4MM的DC插头的吧,24个,

    耳机半壳,4个,

   电磁线盘1个。这些足够折腾一阵了,先归类,该放起来放起来,

    正修着呢,进来爷俩,这岁数大点的,可能是去年那来修个大电扇未遂的,

    就是那种一米的大黑电扇,卖烤串的吹烟用的,不是电容存电吗,就是那种,

    因为没法修,让他拿走了,后来好像他还来修电磁炉,认准了我这里了,

    这次俩电扇都坏了,一个是名牌的,记不清是格力啊还是什么的了扇头电机的垂直轴断了,

   这玩意一般卯得很结实,想故意破坏都难,他竟然给干断了,

    好在有坏电机拆个壳子给他换上,就好,

    还正好赶上一个一模一样的颜色都一样的坏电机,直接挪过去就好,

    再就是因为电机断下来,把那下巴给咯坏了,

    (就是那承载电机垂直轴和摇头杆的那塑料平台,那摇头杆固定的部分碎了一点,掉下来最有用的那圆轴部分,

    试着粘合不行,只好换,可是还没合适的,最终找了个别的样式的这块直接替换,

    反正就是卡不住脖子了,凑合着吧,这个折腾的时间不短),从不到5点折腾到6点,

    剩下的时间就是给另一个所谓赠品黑色轻薄的落地扇换电机

    (这个是不知道买什么赠送的,电机烧了,我也剩下最后一个电机了,很快换上,搞定,

    最后一共收65¥,又可以(得)买电机了。今年这个夏天,估计修电扇的活要多起来了。

    2020年5月2日19:06:24

网友A:
这么长啊 拉了半天才看完

网友B:
我都是先回复 再拉上去看

网友C:
张哥,这会收到的元件挺多的呀,都没地方放了

网友D:
这么长啊 这日记写的 我慢慢的下拉完

网友:
大声呐喊奥利给

网友:
忍住不剁手

网友:
搜下有灵灵的才往下看

网友:
东西挺多的,努力挣钱,今年夏天估计很热!

网友:
我居然看完了...

网友:
灵灵开张了吗?也不照顾一下灵灵的生意?

网友:
  这个是视频采集卡,目测8路模拟摄入像头采集卡,带录音采集....

双VGA是不对的,配件里好像有类似RS232转BNC转接头...

网友:
五一大丰收啊,这么多快件。不过老张应该写上:拒收顺丰到付!

网友:
到付61真敢收啊,看来还是心中有数。那个萨拉热窝产是不是无线子母机啊?按摩器倒是有点现下很火的筋膜枪的意思

网友:
有一个20倍超大光学变焦镜头不错,可惜的是自动头没有手动变焦环。楼主的交易有点像我初期网购货到付款,会网购不到一个月很快学会网上付款,才能在更多的地方购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啊 拉了半天才看完

有光看照片的,有光看文字的,有图文并茂的,唉,太难伺候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先回复 再拉上去看

好习惯,坚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哥,这会收到的元件挺多的呀,都没地方放了 ...

只有不断压缩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长啊 这日记写的 我慢慢的下拉完

确保每次发的都在10K字节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