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reenas 经历文件大量崩溃

楼主(2020-05-20):
一台旧电脑,cpu i7 2600k 16G DDR3内存,普通非ECC

硬盘一组,10TB x4
另外一组硬盘, 4TB x7
安装了Freenas ,

两个Pool, 都出现了文件错误,无法复制的问题

开始没多久就遇到了文件无法读取的问题,
以为是硬盘质量问题,
现在两组pool都出现文件无法读取的错误

虽然都是些下载的文件不是特别重要,但经常出现文件出错,就不能接受了

查了网上相关文章,发现有人说到了ZFS文件系统,文件验证依靠内存ECC特性,
如果没有ECC内存就会容易造成文件错误

我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ZFS就太不靠谱了吧,这么依靠硬件
这样的话,这台旧电脑就只能放弃freenas

另外一台新组装的电脑也装了Freenas但是目前还没有遇到文件错误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网友遇到类似问题,没有ECCnei内存,就会造成经常文件错误的问题

楼主:
目前遇到的出错的比例,大约6个TB文件,有二十多个文件出错,虽然不算特别多,但也是很讨厌的

网友A:
没听说 ZFS 要依赖 ECC 内存啊?

我倒是怀疑,不会是供电上的问题吧

网友:
围观土豪,我的新电脑都没有你的新电脑配置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 ZFS 要依赖 ECC 内存啊?

我倒是怀疑,不会是供电上的问题吧

这也是我疑惑的问题,

另外,我还遇到复制文件过程中,系统重启,更加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我把4Tx7的硬盘组,重新改成了raid-z2,两个硬盘容错,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4Tx7的硬盘组,重新改成了raid-z2,两个硬盘容错,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

11 块硬盘啊,
还都是大容量的,
对电源的要求可以说很高了,

服务器上为了稳定,
硬盘的上电都要异步,
防止过大的冲击

网友:
感觉有可能是挂太多硬盘,供电不稳的原因。换个大功率电源试下。

网友B:
电脑第一关键部件就是电源,问题一定出在电源上,没有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第一关键部件就是电源,问题一定出在电源上,没有别的原因。

电源是650W,虽然是用过五六年的电源,支持11块硬盘应该足够吧

楼主:
事实证明,pool改成raid-z2,也是一样会有文件损坏无法复制出来的问题,

下决心改用OMV系统,试试看同样的硬件换一个系统会不会还出文件损坏的现象,

只是20TB的文件出来,复制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C:
看着就像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另外,硬盘后面的触点要擦下

网友:
ZFS文件,要ECC内存的。所以我的NAS 花大价钱上了ECC内存与服务器主板,我diy的两台freenas 文件都没损坏。

网友D:
win 7系统的路过,用得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就像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另外,硬盘后面的触点要擦下

650W品牌电源,我觉得电源供电不足的可能性很小吧

而且,很难证明这种想法,只能是猜测了

我现在正在复制文件出来,然后在同样硬件上安装OMV,看看会不会依然会有文件崩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 7系统的路过,用得稳稳的

win7无法把几块硬盘合并成一个大空间

楼主:
折腾三天,终于把OMV系统装上了,时间主要用于复制20多个TB的数据了,损失估计大约3%~5%,网上下载的视频文件,少数电子书

建立两个RAID5,同步时间用了大约17个小时

估计又要花两三天时间吧数据复制回去,然后体验一下同样的硬件同样的电源会不会还出问题

电源功率记错了,装系统时候特地查了,是500W

网友E:
这么多的影像数据个人用还是商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的影像数据个人用还是商业用。

本人下载癖,现有数据,大约80TB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下载癖,现有数据,大约80TB

哈哈哈哈哈哈

走火入魔了,恭喜!